说明书说遥控电池不能用散装充电电池?!

楼主(2007-02-20):
9X2说明书说遥控
电池
不能用散装充电电池?!
但是我用了,不知道有什么影响?
说明书说要用碱性电池!

网友A:
可能是担心电压太低,8碱性电池,电压可以达到12.8V以上,正常工作电压都在12V左右。8节镍氢电压才11点多V.正常工作电压都在10V多点.

楼主:
只要不会有其他什么影响就好

网友B:
futuba 4YF在12.5伏特工作都是正常的,我用三节li电池,做发射电,玩G3模拟器
------------------------------------------------------------------
可能是担心电压太低,8碱性电池,电压可以达到12.8V以上,正常工作电压都在12V左右。8节镍氢电压才11点多V.正常工作电压都在10V多点.

楼主:
o:loveliness: ,原来是这样

网友C:
可能会爆炸的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