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飞无双桨倒飞有双桨请问调哪里?

楼主(2007-02-20):
如题,请大家指教,谢谢!

网友:
估计桨质量有问题

网友:
会不会是桨夹里的轴承。或者油封的问题

网友:
换几个球头扣看看。反正困扰我半个月的双桨问题就这样解决了,简单吧?

网友:
检查璇翼头球头扣是否有虚位,连杆长度是否一致,球头螺丝是否松,主横轴是否弯,都没问题就换大桨看看,我的飞机也是同样现象,用的是325pro原装桨,找了半天没找着原因,后来换了另外一副325pro或碳纤桨问题就解决了

网友:
浆如果不是刚度问题
可以通过动静配平衡来改善
配平后的确对双桨的消除有改善作用

楼主:
我用的是亚拓325Pro原装桨
之前用的碳桨没有问题,换桨后倒飞有双桨,还没查到原因。球头螺丝没有松。

网友:
呵呵,我们可能遇到同样的问题,现在怀疑是有一批325pro桨有问题,在同一个地方买的两副桨都这样,后来换了个地方买的325pro桨就没问题了,桨都自己做了动静平衡,仔细看也看不出来什么毛病,但用螺距规量负螺距时,两桨螺距好像确实不一样

网友A:
我遇到过的主要问题来自于四方面:
1.如果你用的平衡框固定座不是轴承的那种,用时间长了铜套会有虚位,会出现这个问题.(大多数问题都出在这里).
2.中联里的油封用时间长了老化弹性不均匀,也可能出现这问题.发现不对时最好更换.
3.大桨的刚性不对称.(这种情况很少,除非你用的是垃圾桨).
4.十字盘上的轴承磨损严重虚位太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遇到过的主要问题来自于四方面:
1.如果你用的平衡框固定座不是轴承的那种,用时间长了铜套会有虚位,会出现这个问题.(大多数问题都出在这里).
2.中联里的油封用时间长了老化弹性不均匀,也可能出现这问题.发现 ...

同意,我还想补充下。我也出现同样的问题,用螺距规测试发现两只桨的行程不一样。一只是 -9, 0 ,+10  而另一只桨是 -10, 0, +10 。 即负螺距相差一度。 如果让负螺距一致的话,正螺距又相差一度。 调整了很久,发现可能是主桨夹的连杆长度不一致造成的。但似乎又很难调(因亚托的球头扣最少都要调整一圈,没有半圈啊?)

网友C:
小小的问一下,双桨到底是一个什么概念?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同意,我还想补充下。我也出现同样的问题,用螺距规测试发现两只桨的行程不一样。一只是 -9, 0 ,+10  而另一只桨是 -10, 0, +10 。 即负螺距相差一度。 如果让负螺距一致的话,正螺距又相差一度。 调 ...

  微调螺据在大奖夹下面的连杆,调一圈相当于大奖夹连杆的半圈。

网友:
微调螺据在大奖夹下面的连杆,调一圈相当于大奖夹连杆的半圈
好像这个不是属于秘笈类的吧?难道真还有不知道这个的

要调半圈是可以的,把球头螺钉拧下来,反装球头扣就可以是半圈了,但是拆球头扣不能硬拔出来啦,,还是要卸钉先

网友A:
其实亚托450这飞机上不管那个地方的球头扣都是可以调半圈的,并不影响使用.我的飞机上很多地方都是半圈半圈的调.

网友E:
引用 网友A:
其实亚托450这飞机上不管那个地方的球头扣都是可以调半圈的,并不影响使用.我的飞机上很多地方都是半圈半圈的调.

不好的习惯,球头和球头扣的配合是有讲究的,其中一个方向容易进去,另一个方向难进去,(也就是一个难出来,一个方向容易出来),如果不严格按说明书使用,反着使用,用的时间长,转速高的情况下,很容易球头扣会脱出,不信你自己可以试验一下!

网友:
楼上说的及对!!!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不好的习惯,球头和球头扣的配合是有讲究的,其中一个方向容易进去,另一个方向难进去,(也就是一个难出来,一个方向容易出来),如果不严格按说明书使用,反着使用,用的时间长,转速高的情况下,很容易球头 ...

如果反着装都容易脱落的球头扣,那正着装也一样会脱落.因为反着装更紧,更不容易出来.对于450这样的飞机感觉这地方没有那么多讲究.

网友:
白菜萝卜各有所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遇到过的主要问题来自于四方面:
1.如果你用的平衡框固定座不是轴承的那种,用时间长了铜套会有虚位,会出现这个问题.(大多数问题都出在这里).
2.中联里的油封用时间长了老化弹性不均匀,也可能出现这问题.发现 ...

赞成模痴大大的说法,我的平衡框确实有虚位,不知怎么消除,
但有个问题的还是不太明白,同样牌子牌子的桨,换一个就好很多。

网友:
应该是桨的质量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小小的问一下,双桨到底是一个什么概念?

是不是转动的时候好象出现了两层桨

网友:
引用 网友D:

  微调螺据在大奖夹下面的连杆,调一圈相当于大奖夹连杆的半圈。

对,调整下边的螺距连杆是大约相当于大奖夹连杆半圈。但我的问题是,要调整两只桨的螺距一样很容易,但要调整两只桨的螺距行程一致就很难。
先假设A,B桨的螺距一致(如+9度)同时调整A桨的大桨夹连杆一圈和B桨下面的连杆两圈,那么A, B桨的螺距可能还是一样的,但螺距行程恐怕就变了。

网友F:
没有关系得 只要没有双桨就OK

网友:
引用 网友F:
没有关系得 只要没有双桨就OK

螺距行程不一样就会出现LZ说的正飞没双桨倒飞就有双桨哦。

网友:
重新装一遍,肯定能找到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