馒头的割KT板的机器啥时候修好,想买三栖飞船散件

楼主(2007-02-20):
RT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107337&extra=page%3D1

网友A:
自己切就是了,用手术刀,很快的,我一晚上就切割粘好了,就是现在没多余的设备,放那了

网友B:
顺便问一下,三栖飞船最低用什么配置?380有刷可以吗?我买的设备接收 舵机在一个板子上,7.2伏镍氢电池.会不会动力不足?谢谢.

网友C:
你的动力搭配差的很远,今天我在闽江边飞,因为动力不足,加上自己没有果断降落,出了事故!
-----------------------------------------------------------------------------------
顺便问一下,三栖飞船最低用什么配置?380有刷可以吗?我买的设备接收 舵机在一个板子上,7.2伏镍氢电池.会不会动力不足?谢谢.

网友C:
三栖飞船建议的动力搭配:
1:kv 1500(辉盛的铃铛)+8X4+ 3S 1500mah 10C, 电池组电压低于11.6V, 要立刻更换新电池,我今天出事故的教训
2:A2208 KV1800 航佳7x3.2桨:10V 9.8A,13530转,推力560克, 同样问题,飞一,两次后要立刻更换新电池
最后,尽可能减轻起飞重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