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6EXHP的调试问题!

楼主(2007-02-21):
6EXHP的上跟轴、下跟轴调哪一个地方?看了说明书,只有REVO是调方向混控的,是不是她呀。不明白,在这里请教了。

楼主:
悬停很稳,就是上升或下降的时候老是鸡头偏角度,调401陀螺感度和螺距怎么也没有用。

网友A:
REVO就是上下跟轴,不过如果陀螺仪是工作在锁尾模式的就不要用REVO,只有在非锁尾模式才用,你说的情况可以试试增加感度和换速度快的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