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龙的悬停电流和3D时的电流是多少?

楼主(2007-02-21):
请教大龙的悬停电流和3D时的电流是多少?

楼主:
没人理吗?

网友A:
悬停电流:约20A

3D瞬间电流:可达100A

网友:
引用 网友A:
悬停电流:约20A

3D瞬间电流:可达100A

我的飞机旋停电流有26A左右,3D最大75A

网友:
我的悬停18A,3D70A

网友:
请说明使用的齿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