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知道电调坏了还是电机坏。。。

楼主(2007-02-21):
年三十到的虾套装,到现在都没能玩。因:电机转不起来

菜鸟,拿到货,折出,把电池充上,接到电调上(好盈神剑25A),找来找去没找到起动开关(菜鸟想当然以为有的),网上找到说明书,才有点知道是用遥控器油门那起动的 (是不是这样?),照着把油门调到最低-最高-再最低,只见电机(2408-21)会左右带动螺旋桨,几秒后就没反应,不能起动。(再摆弄油门,还是这种情况)

没工具没多的电调或电机,怎么才能知道这么回事时,电机或电调是不是其中甚至都坏了?咋办

电话给销售商,他说可能在我上电池时可能没把油门调在最低点,有可能烧坏了电调。还提及电调保护什么的。网上找来的说明书(晕,我买来的东西,所有说明书,都是E文的 )有提示电调上电后会有音乐呀,哔哔声什么的,怎么我这没听到过。

各位达人大虾,这种情况下如何是好,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测试是哪出的问题。(遥控舵机都正常,能动)。

由于是套装吧,电调和电机看起来是焊死的(无香蕉头这东西),胶线包着啥都看不到,若其中哪个线没接好,会不会出现左右晃转不能转动的类似情况?

现在假日,销售商也放假,只好来这了解了解。另,关于无刷电动的起动,各位前辈可以详细指教一下。。。。

网友:
你用的什么电池?电压多少伏?

网友:
检查一下电机线有没有接好,如果有一根没接好就会左右晃转不起来。

楼主:
电池也是配的,11.1伏,1500mah(12c)。

网友:
上图,说明具体情况

网友:
用万用表量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