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EXHP问题:

楼主(2007-02-21):
6EXHP开机后LCD上显示MIX并不断发出极报警声,望高手点拨一下,刚买不久,不会就坏了吧!谢谢告之,先谢了

网友A:
没电了吧?
:)

楼主:
刚充好的电
没电应有个电池标示,并闪动,太闷了!

网友A:
哪里买的,问商家吧
没有遇到过这个问题

楼主:
自已搞定了
无意将惰速切换开关碰着了!

网友A:
看了一下说明书,这么写的
和混控有关的报警讯息
如果与混控有关的开关被打开的情况下,打开发射器时会出现报警讯息。当把这些相关的开关关闭的话,这个报警讯息就会消失。 与混控有关的开关有:油门保持开关或惰速切换开关

网友A:
处理这个问题的方法,我猜的
RESET遥控器应该就行了。
不过,如果你没有自己设置过什么,拿来就这样,应该是被别人设置过。

网友B:
看看你控右上角的 “TH.HOLD”开关是不是打向前了,往后打就会正常。

楼主:
  好心人很多,很热情!再次谢了!

网友C:
好人很多

网友D(2007-07-31):
6EXHP好用吗?我想买一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