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401配hs56参数

楼主(2007-02-21):
请问大家舵量和延迟都是多少啊?想参考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大家舵量和延迟都是多少啊?想参考一下

我飞688感度是66,延时90,舵量要看你的机器了,其实这些和自己的机器有关的,不是死的,要看你自己的!

楼主:
只是想参考一下,试试效果

网友:
一点点 调节到满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