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手能不能多介绍下,帮助新手选飞机

楼主(2007-02-21):
我正在考虑弄架电直,在网上看了好多帖子,也问了不少人。选来选去也定不下了。
其实说到底还是银子的问题,大家都知道450SE好,不过接近3000的价格实在是要好好考虑一下。现在SJM、固朗等一大批电直的价格要低得多,但没有亲眼见过,周围也没有朋友在玩,实在不知道好坏。
我想肯定还有很多新手会遇到这样的问题。不知道有经验的老鸟们能不能多给我们点经验。毕竟一架飞机也不便宜,对于我们这些穷人来讲不敢大意。
现在我很想知道这些不同的品牌在加工质量、飞行性能、售后服务和配件等方面的优缺点,这样能更好的去选择。小弟谢过各位前辈了。

网友:
加我QQ聊聊42053953

网友:
我选的是wing450,除了没固朗那个标配的铝箱外,其他地方应该都比GL450稍好一点。450SE不错,但绝对不是目前国内最好的450级电直,顶多称为最好的之一(说不定还是稍次的货色,但这只是猜测罢了)。如果资金一定的情况下,购买wing450或者GL450,而将450SE多的那些钱用来买更好的设备,那性能绝对比450SE强多了。个人感觉450SE敢卖这么贵的原因就是凭的亚拓这个牌子。

SJM是400级的电直,不想考虑了。

网友:
我刚才跟一个哥们儿的聊天记录(我的部分)

big_guy 22:57:12
688 也挺好,经济实惠,精度还对付,总比36号强多了
big_guy 22:57:19
WING 450 感觉太贵
big_guy 22:57:28
黑鹰名字就不喜欢
big_guy 22:57:53
固朗挺好,可能是我用了。不过当时展会我也看到过,似乎卖800一套,我没买。。。。。结果后来花了1200
big_guy 22:57:58
想想就后悔~~~~~~~~
big_guy 22:58:26
黑鹰和WING都改了些自己认为对的东西,似乎是好事而
big_guy 22:58:35
但结果是配件只能一点点换成亚拓的
big_guy 22:58:47
GL好,老老实实的抄袭亚拓
big_guy 22:58:53
省心
big_guy 22:59:01
我看现在很多网站的亚拓配件,其实都是GL的
某人 :) 22:59:05
是,配件是个要考虑的问题
big_guy 22:59:22
是阿,现在我深刻感觉到,买飞机,其实是买配件,配件好,飞机自然就好
big_guy 22:59:28
所以,我选择GL,选择对了 :)

楼主:
多谢多谢
还有个问题 GL wing已经是全金属 还有什么能提升性能的配件?

网友:
提升?

那就是换亚拓的配件了,精度变高。
不过按我现在的水平,固朗的精度足够,仔细调好了,已经可以稳稳的推油门慢慢飞起,然后稳稳的悬停(经过少许打舵干预)。

入门不错!

加我QQ:3642100 交流吧,如果喜欢GL

楼主:
GL的模型店也给我推荐 不过商人的话不太敢信啊

网友:
一直在飞688块的东东,我觉得也很好

网友A:
起初你可能想投入很少的钱,买个最好能飞3D的机机来练手,等技术稍好些再换好机机,但你很快就发现摔机后,由于配件贵维修麻烦等原因在不断消耗你的意志和金钱.回头一算都够买一架SE了,建议先上模拟器再买4#或雷鸟练下手感然后直接上SE450级的机机.这就是你在初投米少后期花米多和初投米少后期维修花销少之间选择了,

网友:
楼上的说的非常正确!@!!!

楼主:
现在我最犹豫的是像GL,SJM,wing这些和亚托比起来究竟该选哪个。性能,质量个方面亚托肯定是最好的,但它也是最贵的。哪个的性价比最高呢?

网友:
GL精度要差些但价格适中,SJM没玩过不知道,wing和亚拓比性价比不高,价格比亚拓价才低几百元。

网友:
SJM是3000左右不错的选择,全配下来比GL便宜一些,我现在飞SJM,也是新手,配件供应没问题,只要注意0.9mm的顶丝,维修也不难,不过GL的也不错,我打算下一个就买个GL

楼主:
GL的精度具体如何?会不会出现安装困难和有哐量?

网友:
引用 网友A:
起初你可能想投入很少的钱,买个最好能飞3D的机机来练手,等技术稍好些再换好机机,但你很快就发现摔机后,由于配件贵维修麻烦等原因在不断消耗你的意志和金钱.回头一算都够买一架SE了,建议先上模拟器再买4#或雷鸟练 ...

赞成先上模拟器,买雷鸟倒是不赞成,新手要很有经验才能调得好、飞得好雷鸟,而新手最缺少的就是调机的经验。以上是个人的经历,

网友:
虽然我是山西的模型经销商,但比你们当地的价钱便宜的很多,
主要经营;油动车,电动和油动的遥控飞机,油固和油直
需要的话跟我联系QQ176196753 13096626336
我的网店http://shop34244612.taobao.com/

网友:
我选的亚拓450XL,因为是初学,感觉上够了;等飞好了在换好的;
只是450XL的配件好难买,倾向GL450,感觉和亚拓450是一样的(可能太喜欢亚拓了)

楼主:
现在也比较倾向于GL了。价格上的确有很大优势。听说质量还不错

网友:
飞机还是要好一点的,入门更容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