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ackyzh的木浆-测试报告

楼主(2007-02-21):
测试目的:JackyZh的FP专用木浆、测试木桨与原装桨的比较。
收到JackyZh的木浆中,有三个是用于测试的,我称之为测试木桨
测试时间:2007年2月19-2月21日
测试地点:小区所在花园空地
测试机机配置:
机机一:
雷鸟4通,购自火腿丁,并由火腿丁升级为锂电、无刷;
锂电:7.4V 2200MAH。
更换过的配件-副翼舵机,更换为ESKY9g。
使用木浆,JackyZh的FP专用木桨,如图:

下图为雷鸟原配桨、FP木桨:

下图自上而下,为雷鸟原配桨、FP木桨、FP测试木桨。

下图为FP专用木桨较为细节的照片,从照片的质感上,可以看出,做工是比较精细的,可以套用火腿丁的一句话:先看看做工。一致性很好,机加工的金属套比较精细。木桨边缘平滑工整。看相相当不错。配对误差很小。

从下图中可以看出FP测试木桨要比FP专用木桨要窄、轻。

一、关于重量,

由于我还没有电子称,所以只能凭感觉了,FP专用木桨与原配桨的重量相差不大,基本上没有感觉,FP测试木桨就明显比前两者要轻。( ,体积上就小得多,感觉不到轻的话,JackyZh就要骂我笨了)
二、安装差别
原配桨不能上太紧、也不能上太松(唉,这个尺度就不好把握啊);而对于FP木桨,固定木桨的螺丝要上紧,太松了就会造成双桨,(JackyZh提醒:而且一定要注意螺丝是超下装的,垫片在旋翼头上面,螺母在旋翼头下面,别装反了。)
随木桨的包装里,JackyZh给配了三组螺丝(是怕搞丢了还有备份? )。
三、时间差异
由于我只有一组锂电,只能分开测试。测试结果如下:
A.空中时间:FP专用木桨、FP测试木桨空中时间都是正好20分钟,中间都是降落2次,每次10秒左右,其他时间一直在空中;原配桨由于受风影响较大,降落次数稍多2次,总的空中时间在17-18分中。
B.空中稳定性:个人认为,稳定性是FP专用木桨、FP测试木桨最大特点,由于这几天一直会有1-2级的阵风,在同样的从右侧来的阵风,FP专用木桨、FP测试木桨表现比较优秀,机机随风向平移(请注意,我用的是“平移”);原配桨则容易产生倾斜。
C.高度控制:FP专用木桨、FP测试木桨的高度容易稳定,在无外界干扰的情况下,高度相对很稳定;原配木桨则比较容易产生高度上的变化,有忽上忽下的感觉。
D.起飞与降落:原配桨受地效干扰还是比较大的,FP专用木桨、FP测试木桨基本不用副翼修正(修正量很少),就能起得比较直;
在降落时,我喜欢推一下油门,使用原配桨时,机机要往上漂一点,木桨则是在空中停顿一下(可能我对木桨更适应)。
E.结实情况:原配桨我没有打坏过,木桨原来打坏过一副,当时技术不好,距离估计不正确,木桨打在楼梯口的栏杆上,打断了。
F.价格:反正JackyZh公布的价格是30.00元一副,全国统一价格哈(有点大公司的感觉不? ),原配桨多少钱我不太清楚,大家自己比较一下。
四、测试结论:关于这一点我与JackyZh、火腿丁有点不一样,他们两位老大结论是:总结:木桨适合于已可稳定悬停的老手,以得到稳定的操控。
我个人由于在入门时比较早接触木桨,我更加推荐新手早点使用木桨,时机可以在能把机机控制在一定范围内的时候,就开始使用木桨,这样可以提高控制的稳定性,近早进入悬停。反正我在有木桨的时候是不想再换塑料桨飞了 。
没人给拍照,所以没有拍到空中照片,后补吧。
BTW:原来下楼飞回来,LP一般都会来一句,飞机栽了?,自从用上JackyZh的木桨后,就没有了这句了,嘻嘻:loveliness: 。

网友A:
十分感谢楼主的测试,帖子写的很好,照片也不错,辛苦了!

楼主的这句话说的很好“我更加推荐新手早点使用木桨,时机可以在能把机机控制在一定范围内的时候,就开始使用木桨,这样可以提高控制的稳定性,近早进入悬停。
我们不推荐新手使用木桨的原因是木桨容易打坏,呵呵。
塑料桨的零售价格一般是45元左右,比木桨贵,但是耐摔。适合新手练习。
其实木桨最大的优点还是在航线的时候体现出来的,悬停还不是最明显的。因为航线的时候机体高度和速度变化很大,塑料桨的变形会造成动作的变形。

楼主:
由于4#的头芯架断了,暂时不能用,节后吧。

网友:
我买了4对这种木桨,1对打烂了,1对摔烂了,还有两对放着,等会飞航线再试用一下,现在用004的原配塑料桨飞悬停,感觉也很好,抗风性能不错,除非刮台风,一般的天气到处飞都没有问题

网友:
的確esky004的原配塑料桨很好, 比雷鳥原裝的更輕,更省電!!

网友:
 支持J的木桨,很不错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十分感谢楼主的测试,帖子写的很好,照片也不错,辛苦了!

楼主的这句话说的很好“我更加推荐新手早点使用木桨,时机可以在能把机机控制在一定范围内的时候,就开始使用木桨,这样可以提高控制的稳定性,近 ...

主要也是由于耐摔性的考虑 不过 比想象的要结实得多
写得非常详细 欢迎大家都来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