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来看看偶设计的转子发电机能行不??提提建议

楼主(2007-02-22):
偶今天看了转子发动机,灵机一动就设计了个双转子的发动机,和三角转子发动机的工作原理不一样,高手们帮我看看能行得通不,应该算是两冲程的吧,正时点对准挡板A的时候点火,两个转子同向同步运转,可以用齿轮或链条连接,混合油的

楼主:
单向阀用气门代替也应该行得通的吧?用凸轮和摇臂连接

楼主:
晕,字打错了,应该是转子发动机,给大家带来不便,请原谅!!

   :loveliness:

网友:
有新意, 无意义

网友:
做出个试试

楼主:
4楼的大哥,为什么无意义呢,给个建议啊,大家都多提建议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要想有意义,就必须比现有的发动机构造简单,成本低廉,效率要高.

网友:
呵呵,双缸的设计,单缸的动力

楼主:
明白了,真是一语惊醒梦中人啊

网友:
工艺上也难完成

网友:
 工艺上难完成

网友:
活塞受力面效率不高

网友:
做功冲程“挡板”受力复杂
工艺上无法满足密封要求

网友B:
楼主所画正时点,如火花塞点火,左边压缩转子所受压力,与右部做功转子相同,且扭矩方向相反
结果只有一个,“砰”的一声,缸盖炸飞

网友:
原理和二冲程发动机一样,就是效率更底些,更落后些,把简单的问题搞得复杂了一些.

网友:
当点火爆发时B档板压力很大,很可能档板不能自由移动,那一瞬间可能造成与偏心转子不密贴.通过缝隙卸压.

网友(2007-04-26):
引用 网友B:
楼主所画正时点,如火花塞点火,左边压缩转子所受压力,与右部做功转子相同,且扭矩方向相反
结果只有一个,“砰”的一声,缸盖炸飞

网友(2007-06-21):
都是高手 阿都能看出们到来

网友C:
再来个灵感提高效率
原帖由
ydglx
于 2007-2-25 01:56 发表
活塞受力面效率不高

网友D(2007-07-23):
楼主这个燃烧室的设计,看起来是模仿 旋转叶轮式压缩机(也俗称摇摆式压缩机,即以前及现在大多数空调使用的那些压缩机,但目前空调大多新的已经是涡旋压缩机取代他了) 的原理的
不过那档片,人家不是固定的,是能动的,这样如果做燃烧室,就会很麻烦。。

网友E:
还不把转子轴给掰断了

网友F:
這個好像Rotary引擎,又名Wankel轉子發動機,可參考下例原理,但很多國際機械工程師認為是最浪費能源之名作特別是無Turbo的情况下!
http://www.youtube.com/watch?v=oGrD7FTFLJ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