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拓450问题

楼主(2007-02-22):
我的亚拓450S 升级成亚拓450SE,换完以后试飞但是尾巴有时会一摇一摆的,无论怎么调感度都调不好,以前还可以调好,请问高手们知道怎么回事吗?我的是GY401加9650尾舵!

网友A:
应该是大桨转速不够,建议减小螺距

网友B:
看看这个就知道了!
http://www.cnely.com/bbs/read.php?tid-3109-keyword-.html

楼主:
原帖由
sky_rc
于 2007-2-22 20:28 发表
应该是大桨转速不够,建议减小螺距
减小螺距应该在哪减?是不是调螺距曲线那里?分五个点那里?

网友C:
晕,LZ咱们还有事儿没说明白呢
不过你的问题很显然是转速不够,螺距曲线设置不好,导致大桨转速不够,已经能飞起来了。这样不好,飞机会不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