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能G2换新的啦!

楼主(2007-02-22):
购买于2006年8月12日, 现正在联系销售商该如何解决问题,换新的了,照片就不上的。

网友A:
呵呵,这个问题我也有,不过拔下电池再插上就可以啦,我以为是接触不良呢。

网友B:
中间那片过放了也会这样

网友C:
我的g2也偶尔会发生这个问题

网友D:
问题大多数出在转换线上。建议在G2的转换线接头座与排线处加胶。

网友E:
第一节3.79V电压远底于4.2V ,为什么 显示OK 也不充电。我的就是这毛病,还反厂了一次,我开始以为是没有用大电流开关电源造成的,但我看1#接的就是开关电源呀怎么回事。要说是插头的问题,我认为是第2节的连线可能有问题,因为第2节不显示电压,但第一节有电压,却不充电,应该是充电器本身的问题,潘老师在吗?

网友F:
电压过低会导致无法显示的。

网友G:
要真是这样的产品质量那恐怕……

楼主:
我换了4块电池充电器都显示一样的,我检查接口都好的,百分百是充电器有问题。

楼主:
我的充电器换了一个新的,真爽啊!本以为会给我修一下,真的没有想到换了个新的,我是2月27日下午寄的货,帝能2月28日就给我发货的,发货好及时,今天一到单位就收到的。5i和帝能的服务真不错!表扬一下!

网友H:
服务是不错,但是DN充电器出的问题太多了,我买的新的是电压表不准,还有一串只能充到4。16,真的不知道到底哪家的充电器质量好,郁闷!!!

网友I:
是不是单片机的程序有问题?

网友J:
唉.都是有问题的.真的选不出哪个好了.

网友K:
真正过得硬产品,不会有N多疑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