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C0618小车床做个花盘(完成)

楼主(2007-02-23):
借大车床车出,直径150mm。此面将与C0618车床法兰配合

划线铣槽

铣T形槽。没合适的刀,小刀慢慢搞,但比想象容易的多

另一面钻孔共攻丝。

与新做的100卡盘法兰配合

网友:
就是牛 佩服佩服

网友:
高     真是高手呀

网友:
攻丝的方法很好.

网友:
这个用生铁比较好吧....不安全,请问LZ调质硬度是多少,太软直接变形的

楼主:
为什么不安全?
A3钢板,硬度确实不高。节前着急,暂时没有合适直径的圆钢。当然,铸铁也行,但用铸铁并不是因为安全,是批量生产时成本很低,再有就是不爱变形,也不是很快能找到的。

网友(2007-04-20):
不错 楼主是把这小铣床的能力利用得最充分的.

网友A(2007-06-21):
用的 什么切削液``我用的切削液怎么老把床面给腐蚀花了``:而你用得却这么好

网友:
做的不错,我也做了个,45#钢的180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的 什么切削液``我用的切削液怎么老把床面给腐蚀花了``:而你用得却这么好

乳化液

网友B:
我想用法兰盘改一个可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想用法兰盘改一个可以吗?

内外径恐怕不合适。其实割一块铁板没几钱

网友(2012-01-22):
A3钢,,,,,,,,,,,,,,,还是,45号钢好找

网友:
楼上美女连5年前没下文的坟也挖出来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说不定,,,有宝藏呢...................

网友:
看到此贴很惭愧呀   同样是x2  你用得咋就这么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