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速请进(今晚又有收获,上图请指示)

楼主(2007-02-23):
关于修改掌上小车接受的比较低能问题问题
你好转速,首先祝你
新年快乐!
 问题一:
想扩大
电机
输出端功率(1.5A左右是否可能?)
看了你的帖子觉得很不错,你用手机保护板上的MOSFET管扩大电机输出功率,我找了几只不同型号MOSFET管和我的接收板如图,是否能用?如何在MOSFET管、电机与接收板之间连线?请帮示范一下好吗?
 问题二:
我还有一只35M现成的双动力电机驱动接收板。
1、发射机不见了,是否可用27M上的零件简单的把35M改成27M(不想太麻烦)。
2、如果扩大两个电机的驱动电流该如何接MOSFET管。
请帮忙, 谢谢!

网友A:
9926及W232都是双管结构的N沟FET,内部集成了两个完全一样的N沟MOSFET管,拿9926来说,如果内部的两个管子并联使用,可以达到最9A的电流,当然如果不需要这么大,只用一半就可以了。
9926有两种不同的封方式,要注意区别,可以从原电路走线上分析。
上面是9926的内部图,接线方法是这样的,S极接电源负极。D极接电机的一端,电机的另一端接电池的正极。G极通过一个1K欧的电阻接到接收板的前进信号输出端,注意原来的三极驱动电路将不再使用,可以切除或焊下来,接收解码集成电路的输出信号直接驱动9926就可以了。
如果小飞机,只用半只9926就可以了,最大可以通过4A的电流。
第二个问题,不建议改频。比较麻烦,因为我们没有专门的设备或现成的元件数据去改频。往往事倍功半。
这个接收机是利用电感及电容的谐振来选频的,元件参数及质量对频率影响较大,往往不好调整。

网友B:
看了你的帖子觉得很不错
哪个帖子?

楼主:
非常感谢转速兄弟慷慨指教,长呼一声:谢谢啦-----!
今晚又拿到的车车,提提修改意见见图

网友A:
别改三通了,这个接收芯片中有混控功能,加速通道是不能单独用的。
所以只能改两通了,我没有搞过两节动力电的,不过估计可以不动升压电路了,因为用单节电池的小车,可以直换成一片锂电,拆掉升压也只是为了减重及减体积。

网友C:
小车不错,几米?

网友D:
我也正想改呢,不过我的是软封装的,改两通最简单,相对较轻的方法是什么?
我是新手,不懂电路这一块.听说拆掉升压后连电容+与电源+可以,我试了,刚开始一切正常,没几秒那几个三极管就发烫,后来不管按哪个键都没反应,是不是管子烧坏了?三极管上面的数是什么意思?
我很想减轻接受的重量,在保证正常工作前提下,如何改最轻?
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E:
    :loveliness:

楼主:
回复 网友F:
40米

楼主:
回复 网友G:
看转速前面的帖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