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00左右的船推荐一款吧

楼主(2007-02-23):
长800左右,电的,到手就玩的,新手玩的

网友:
800太长了

要800元的船开的快1000是不够的 建议买eco吧 船越大价格越高的

如果不是很专业的玩 可以弄个60cm以下的玩具船壳自己改

网友:
我现在在弄 65元一艘的环奇小船

长度34CM的

网友:
eco的话,1000大洋也很凑合......

网友:
卡在中间~不上不下~

网友A:
挑选余地也有,1000元楼下全套的的有玻璃钢的百威虾,VOLVO,还有海狼等,便宜的玩具船再加比例控电调无刷估计也不到一千,选择面更宽。

网友:
我有油船,全套,加油就跑,全新的,800块.要就联系我~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挑选余地也有,1000元楼下全套的的有玻璃钢的百威虾,VOLVO,还有海狼等,便宜的玩具船再加比例控电调无刷估计也不到一千,选择面更宽。

volvo看了下,不知道配什么设备啊,能具体介绍下吗

网友A:
我接触的volvo原配一般是中高绕组有刷550,42桨,一般六节电,适当可加至八节,或建议三节锂锰电池。遥控接收估计楼主玩飞机的都行,有刷电调较多选择,最好是单向的,50安的足够了。舵机50克的就可以了。其他的轴舵压水板估计都配齐了。
无刷有朋友玩,具体配置小弟不内行,速度很快,如果初次玩船,不推荐改无刷,主要是这种船型高速时的重心和桨轴位调整难度大,姿势也难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接触的volvo原配一般是中高绕组有刷550,42桨,一般六节电,适当可加至八节,或建议三节锂锰电池。遥控接收估计楼主玩飞机的都行,有刷电调较多选择,最好是单向的,50安的足够了。舵机50克的就可以了。其他的 ...

 谢谢了!

网友:
happyskybaby  也要玩船啦?好啊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