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转无刷有小的吗?

楼主(2007-02-23):
有谁知道有没有小的外转无刷电机,直径在20mm左右,别超过23mm?我找了半天也没找到,实在不行只能用内转了。

网友:
是这种吗?

网友:
不知道楼主要这么小的外转无刷电机做什么用?
外转无刷的特点就是扭力大,如果个太小,那就失去了这个优势了,不如选个内转子的

楼主:
我想把10#大拉马改无刷,觉得外转无刷效率高,实在不行只能用20系列的内转了

网友:
不知道这个东东!

楼主:
回复 网友A:

飞翼真漂亮,电机看不清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还真的有,可能要改一下,谢谢啦!

网友C:
呵呵。用火狐的外转。需要的找我。呵呵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呵呵。用火狐的外转。需要的找我。呵呵

老胡 人家是要直驱,
火狐的外转带多大的桨?

楼主:
引用 网友D:

老胡 人家是要直驱,
火狐的外转带多大的桨?

不是直驱,原机是双370电机,想换双无刷,火狐的外转外径多大?

网友:
火狐外转比370的直径大一点点,不过还是有希望装上的。

网友:
找两个cd无刷吧,我改过几个cd电机,重量17g  直径、功率都比370好

楼主:
cd电机直径应该比370大,再说咱这手艺也不行

网友:
型 号KV值    (转速/V)工作电压     (V)锂电(S)空载电流  (A/V)最大允许 电流(A/V)正常电流(A)外型尺寸     (直径*长度mm)重量(g)轴径  (mm)最大拉力 (Kg)测试用浆
C18-15-222070 7-920.7/7.44/7.4<3.5Φ18*171320.148*4
C18-15-321450 7-12  2-30.4/7.43/11.1<2.5Φ18*171320.148*4
C18-20-121850 7-921/7.47.2/7.4<6.5Φ18*221920.279*4.5
C18-20-161500 7-1020.8/7.45.5/9.6<4Φ18*221920.279*4.5
C18-20-24990 7-15 2-40.4/7.42.5/13.2<3Φ18*221920.249*4.5

网友:
型 号KV值    (转速/V)工作电压     (V)锂电(S)空载电流  (A/V)最大允许 电流(A/V)正常电流(A)外型尺寸     (直径*长度mm)重量(g)轴径  (mm)最大拉力 (Kg)测试用浆
C22-14-252250 7-921.5/7.46.5/8.4<6Φ22*161820.186*4
C22-14-401400 7-15 2-40.7/7.45.5/14.8<4Φ22*161820.26*4
C22-16-251450 7-12 2-30.9/7.46.9/9.6<5.5Φ22*182220.39*4.5
C22-16-37980 7-15 2-40.5/7.44.5/14.8<4Φ22*182220.319*4.5
C22-20-121750 7-12 2-31.7/7.412.5/8.4<9Φ22*222920.469*4.5
C22-20-151420 7-12 2-30.8/7.410.5/11.1<8.5Φ22*222920.459*4.5
C22-20-201050 7-12 2-30.5/7.48/12.6<7Φ22*222920.489*4.5
多种选择

楼主:
回复 网友E:

这些电机是什么牌子,在哪有卖?

网友:
GS牌,老B那里有。

网友:
这还有个更小地

The Specification of the 6g Nano Outrunner Brushless
Item No.
Weight
5.82g (0.21 oz)
Pedestal Weight
0.85g(0.03 oz)
External Diameter
¢13mm (0.51 in)
Length (without the pedestal)
11mm(0.43 in)
Shaft
¢1.5mm(0.06 in)
Length of Shaft
5mm(0.19 in)
Input Voltage
7.4V
KV
Minimum No Load Current
0.1A-0.3A
Max No Load Current
1.6A-1.7A
Minimum Load Current
0.2A
Max Load Current
2.3A
Temperature
30℃
Drag Force
28g-30g (0.98oz X 1.05oz)
Propeller
30X20

Notice:
1. Only 2cells (7.4V) li-poly battery would be applied
2. Please use 5A or 10A speed controller only.
3. It’s suggested to be installed on indoor planes that under the weight of 50g.
4. The propeller can be changed according to your choice.

Test:
Propellers for testing:
1. WGS 30X20 Propeller
2. 108X68 Propeller
The total weight is 6.67g. Although it is 0.63g heavier than the first kind of sample, this kind of motor’s wire size is heavier. So it is more stable and the efficiency is improved evidently.
Power Supply and Device for testing
The voltage is chosen as 7.4V for following tests.
Insert Propeller 30X20 into the rotate axis.
Voltage: 7.4V Pull: 30.89g
Temperature: 24.8℃ Current: 0.67A Rotate: 21583 revolutions/minute
Change another kind of propeller to test.
The pull can reach 49.97g.
Change 108X68 Propeller to test.
Temperature: 30.1℃ Current:0.76A
Pull: 55.4g
We adjust input voltage. Then the voltage falls to 6.4V and the current is 0.7A. The rotate speed shows as 8775 revolutions/minute.
When the voltage is 7.4V and the current is 0.8A, the rotate speed shows as 10605 revolutions/minute.

楼主:
  这小电机太可爱了,肯定不便宜!

网友F:
小外转是蓝剑出的,不便宜,推力不算大。
我自己用笔记本硬盘电机改的外转子,重9克,可以达到80克的推力,电流7。4V  2A。

楼主:
引用 网友F:
小外转是蓝剑出的,不便宜,推力不算大。
我自己用笔记本硬盘电机改的外转子,重9克,可以达到80克的推力,电流7。4V  2A。

能自己动手真是好,又好用又省钱,只可惜咱这手太笨。。。。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