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板承受力(200公斤/平方米)是个什么样的概念?

楼主(2007-02-23):
是不是超过在1平方米范围内重物超过200Kg楼板就会跨塌?
还是开裂?

网友:
不知楼主有什么打算?这个概念可以有多个角度解释.这个数字是设计方依据国家规范和使用需求设计选定的.施工完毕后,成为固定值,超过此值的强度依施工质量不同而不能确定,一般随荷载增加先裂后垮,是有征兆的,但这时候就没人为你负责了!

楼主:
我是在考虑要买多大的机床。

楼主:
另外,还有一点就是家里的小宝宝经常要在洗手间游泳,当充气泳池装满水之后有200多升,也就是200多Kg,再加上经常一家大小老老少少围着看的,小小的洗手间在1平方米左右的地方就要承受3-400Kg的重量,我很担心地板会塌下去。
以前我是没有这个概念的,根本也不懂这些,就是上了这个论坛看大家经常讨论这个问题,我才经常想这个问题。

网友:
为楼主着想,最好不要超啊.加大楼板承载力是有办法的,但是机器总要通过楼梯吧?难到楼主能拆开搬吗?

网友A:
其实,只要看看体重超过100公斤的胖子还生活在人间,就不用担心楼板的承受力!

网友:
楼主如果一定要弄的话,可以用木梁在原楼板上,局部再做一层承重木楼板.比如做一块2平米的木楼板就可以放400公斤以下的重物,关键是木楼板刚性要大,保证重量均匀分布,就象路基一样.另一点就是要溜着墙边放,不放房中央,一般楼板小房间比大房间结实.
不过楼主我只是说说常识,有问题我可不负责啊!!

网友B:
这种是为了给设计单位的一个标准,好设计出钢筋的大小。数量和混泥土的标号。但这只是个指标数,实际是远远大于这指标的

网友C:
我是搞建筑的,我来解释一下
一般民房的是活动荷载设计为200公斤每平方米,超过了可能会出现裂纹,裂纹在0。3mm以内为正常。超过0。3mm就是超载了
如果你把机床放在墙边 会好很多,尽量少放在房间的中心

网友D:
pk
楼主看看墙有几厚,几重就知,以建筑物为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为例,一般砖墙的密度小于混凝土(4.5)但大于2.7,一幅2*3*0.1*2.7=1.67吨,这只是内墙,外墙更重!我住7楼,以前的鱼缸有1.5x0.8x0.6=0.72,装满水有700多KG,还未包括鱼缸和鱼缸座的自重!楼主担心是多余的!

楼主:
谢谢各位!
这样我就放心了,心里好有个数,到时铣床和车床放到一起就不担心了。

网友E:
安全第一
200公斤/平方米指楼板可承受200公斤/平方米的均布荷载(设计值), 而车床应看成局部集中荷载,最好机床下垫一些厚木,将集中荷载转化为均布荷载,然后按下式验算一下:总重/机床占地面积<200kg/m*m那就安全了,还有一小问题,机床工作时,震动不宜太大。机床最好放在墙角边,小开间的房间,不宜放在阳台及大开间的房间,如果房间做书房也不宜放机床,因为书是很重的。

网友E:
原则
一句话:不要把重量集中在一起堆放。

网友F:
haha ! 把墙挖个洞!!把床放在洞的中间·让重量落在支撑墙上!!绝对没有问题!就是会不好看点!如果在阳台干活!就把和阳台隔壁的房间露出机器的地方弄个装饰木柜!就漂亮啦!!

网友D:
pk
200公斤/平方米是指什么结构的房子,以我现住的房为例,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内外墙都不是受力的,以3X3X0.2的外墙为例,自重有:墙的密度最小也比水大吧,就算1吧,3x3x0.2x1=1800kg,占地面积3x0.2=0.6平方,1800/0.6=3000kg/平方米!

网友C:
一段1M宽高3M的180mm厚实心墙的重量是1200公斤 还不加外表沙浆和装饰的重量呢

网友G:
一,墙体不靠楼板负重。
二,卫生间地板是整体浇注,负重远大于房间。
三,安放工作台的时候注意楼板结构,把重量分散到两块或几块楼板上效果最好,楼板一般为东西走向,可观察天花板来确定。

网友H:
18楼说得对,还有就是如果靠墙边放重物,楼板受的就是剪切力,能承受多大力不好说

网友I:
还是买小点的好.DIY安全第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