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骑长途自行车运输KT飞机,有什么好方法。

楼主(2007-02-23):
尺寸800*800,要整体运输,而且不容易颠簸中损坏,防风防雨,便于野外作业。严重感谢,祝回贴者飞机严重命大,爱姬越来越多。

网友A:
我是以飞机侧飞的姿态绑在后面车架上的.

楼主:
长途奔袭,不想路上颠簸把飞机颠坏了,白狂奔一场啊。

网友B:
如果有侧风就惨了

楼主:
看来要准备超大厚纸箱一个,泡沫塑料海绵等若干,封箱胶带纸等了

网友C:
我是单手骑车的
有十多公里哦

网友D:
找跟绳子拉着飞......

网友E:
原帖由
A24
于 2007-2-23 20:11 发表
找跟绳子拉着飞......
严重同意~

网友F:
车上带个人,你骑,他飞

网友G:
长途奔袭?
把飞机轮子换大点的,拖在自行车后面

网友H:
暂时没有什么好方法! 在自家附近飞吧

网友I:
看看这个 办法怎么样
你做个固定飞机的帽子 一路戴着去 很不错吧路上还有人欣赏你 多拉风呀 我是说 真的 反之你的是KT也就几百克

网友J:
 ,看来没有好办法

网友K:
机翼前缘包海绵(如有炭片加强就不需要了),栽在车筐里

网友L:
买个3轮车 骑它出去飞

网友M:
铝合金箱,垫海棉
http://www.rcgroups.com/forums/a ... ttachmentid=1013529

网友N:
还真没什么好办法.看来目前只能就近飞行了

网友O:
没有好办法,走路手拿KT机遇到三级风就要注意飞机朝向,骑车只能祈祷一路没有风了。

网友P:
最好的办法:换车!! 要么换四个轮子的.要么换11号车!

网友Q:
买个汽车
买个汽车.
奥拓就行

网友R:
没汽车,飞电固真的很困难,现在场地也不好找.再说带一架飞机也不可靠,万一坏了就白跑了 也许就是这个原因才有那么多人飞电直吧.

网友S:
准备一根10米长的竹竿绑车上

楼主:
决定将油固电固进行到底,准备包装材料一大堆,方圆十里内只有俺一人玩飞机的,街坊都以为我是做收买佬发疯了,那就疯狂到底。

网友T:
买个野营用的超级大背包,将飞机用大的防水袋子装好后捆绑在背包上边,将你的飞机背在背上骑试试。再不行就象背孩子那样用绳子将飞机固定在自己后背
事先声明:方法本人没有试用过,如果楼主自己不小心把飞机压坏了不要找我麻烦啊

网友U:
用木做一个架子,然后固定在尾架上就可以解决问题了

网友V:
换车 四个轮子的:loveliness:

网友W:
我看最好的办法,就是上面说的,做个帽子把飞机固定在上边,背上背包,骑上车,真的很拉风啊.

网友X:
建議將飛機做結實點,屁股坐在機翼上,腳踏在平尾上,然後加油,控制方向......連自行車都省了。反正我是這麼干。

网友X:
坐到機翼上,腳踏平尾,加油就好了,連自行車都省了

网友Y:
树立背在身上应该不会有问题吧!

楼主:
RC疯子,YEAH

网友Z(2007-04-14):
做个铁架,好像店里买衣服的那种,固定在车上,上面挂多少也没问题了.注意侧风.

网友AA:
机翼拿不掉,骑单车没什么好办法了,

网友AB:
简单,自行车没试过,摩托车试过,在600*500的3合板上粘上显示器的泡末并割出要放的飞机轮廓,带翼型的哦,KT就更简单了。然后用松紧带把飞机固定住,在把3合板用2元一根的宽松紧带固定到摩托车上就OK,跑40公里/小时。
直机也用电驴驮,黑跑没问题。

网友AA:
LZ花那么多心思去想着怎么整体运输,还不如考虑一下把飞机做成机翼是可拆装的呢,这样怎么运都很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