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R9X2配什么样的国产接收机?

楼主(2007-02-23):
据说JR9X2变频版和很多国产接收不兼容,请用过的飞友推荐下!

网友A:
我也想知

网友B:
西安孵化JR兼容系列,不过油机的话不推荐,很容易出事

网友C:
西安的72M可以,40的就好像不行.这里有人试过买3个40M的都不能用.
还有天地飞的8通二次变频接收也行.

网友D:
pcm模式就不要考虑国产的了,两个字:没有
ppm模式就比较多了,西安,天地。。很多

楼主:
西安孵化JR兼容系列好象不行啊!我曾经问过一个在淘宝上卖这个的飞友,他说这个和以前的JR的兼容,但和9X2变频版的不兼容.

网友E:
回复 网友F:
天地飞的8通二次变频接收机 要注意开关要象下打 我在拉距离的时候不拉天线有100米左右才调舵现在用油机后把晶振焊死 很不错的哦

网友G(2007-05-02):
建议用JR原配的。

网友H:
昨天在XMH做了个试验:
发射用变频的9XII(40.790),
接收用西安的SU/R-6FM/PPM,
晶体是Futaba原厂(40.790),
天线卷在15cm长的吸管上模拟电直的使用,
电池是JR原配的4.8V充电池,
航机用2个JR的539。
模友拿控坐在小椅上,我拿接收设备,步行走了一百多米,没出现抖舵、失控,
估计可以可靠的放火狐上用。
◆
卖接收的说要配JR原厂晶体,但原厂晶体不好买,临时用Futaba的试一下,居然也能用。

网友I(2007-07-11):
回复 网友J:
我记得了,这个坐在椅子上的是老李。

网友K:
我用蓝箭52号也行..

网友L:
回复 网友F:
我想问你,求购东西要到那里发信息咯

网友I:
ESKY的接收机也可以用。

网友M:
首选是飞高接收,口碑好,有专门的FUTABA和JR切换开关,最重要的是其他国产接收说是兼容JR什么的,却要求自备JR的晶振,而如果卖原装晶振搞不好比国产接收还贵,飞高就不一样,有全系列的JR兼容晶振,价格还公道

网友N:
PPM都兼容。

网友O(2007-09-11):
我也用JR,个人觉得飞直机一定要用JR原厂的,固定翼的话要求低一点可以用副厂的,但是固定翼用的接收机距离一定要够远,毕竟固定翼很容易飞的很远的,如果遥控距离不够很容易飞丢的。

网友P:
这么老的挖坟贴,我来考考古
我原来用9X2变频版72M,用西安的JR兼容接收相当爽,距离完全没问题,买的时候最好连晶体一起买。
另外GWS的R6NII JR兼容的我也用过,不过有时候会小小的抖一下给你看。感觉没有西安的好还。
飞高的没用过,不敢说话。

网友:
引用 网友I:
我记得了,这个坐在椅子上的是老李。

哈哈~~~

就是老李帮忙搞的!

网友:
引用 网友H:
......
天线卷在15cm长的吸管上模拟电直的使用,
.......
估计可以可靠的放火狐上用。
...

补张图片,顺道骗分.....

网友:
不是很懂。

网友Q:
引用 网友C:
西安的72M可以,40的就好像不行.这里有人试过买3个40M的都不能用.
还有天地飞的8通二次变频接收也行.

我是用9xII  35mhz 加   西安接收 和 esky晶体,沒有抖舵,超好用。
估計樓主沒有在9XII加 600;
即西安接收是35.200的話,9XII要調為 35.800
以前我常為 jr的接收機而苦惱,只飛小機機,每次買原廠就不化算,
現在煩惱一掃而空,國產貨萬歲。

网友:
PPM飞油机我再也不敢了  尤其是金属机体的

网友(2007-10-16):
ppm基本都通用的,pcm各家的编码都不一样所以没有一个通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Q:

我是用9xII  35mhz 加   西安接收 和 esky晶体,沒有抖舵,超好用。
估計樓主沒有在9XII加 600;
即西安接收是35.200的話,9XII要調為 35.800
以前我常為 jr的接收機而苦惱,只飛小機機,每次買原 ...

网友:
引用 网友Q:
我是用9xII  35mhz 加   西安接收 和 esky晶体,沒有抖舵,超好用。估計樓主沒有在9XII加 600;即西安接收是35.200的話,9XII要調為 35.800   以前我常為 jr的接收機而苦惱,只飛小機機,每次買原 ...

對,必須選擇PPM

网友R:
说了这么多
怎么没有说到价格的?

网友:
咨询FF9:HI/LO-PIT是用于解决什么问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R:
说了这么多
怎么没有说到价格的?

 西安的才幾十塊一個,淘寶上好多的。

网友(2007-11-19):
回复 网友S:

想问问什么型号呢?我也是9XII.72頻...多謝

网友:
引用 网友B:
西安孵化JR兼容系列,不过油机的话不推荐,很容易出事

请教一下,为什么油机就容易出事?

网友:
futaba和jr的pmw信号是180度倒相的。偶用兼容jr的发射+兼容futaba晶体和接收,完全能用,只是1、2、3通线序须调换,4通是一样的

网友:
买了个飞高72M的,不能装模型上用,只在测试的时候用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