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刷电机和电调的安装,大家看看会不会干扰接受机

楼主(2007-02-23):
天线已经延伸到尾杆
这是视频网站地址:
http://www.56.com/u39/v_MTI0MTYzMDA.html
http://www.56.com/u21/v_MTI0MTY1NDY.html

网友A:
替楼主担心,电子设备都扎堆了。

网友B:
回复 网友C:
呵呵期待你的失控摔机报告

网友A:
不过,别看华的接收机便宜,却是PCM的,抗扰能力强,就是不知道控行不行,反正我是用过的,控不好使,接收机功能却多,即使忘记了,先关了控,飞机也不会乱来。

楼主:
我只试过,油门位置不对,飞机不会启动

网友B:
回复 网友D:
真还遇到个说华电子设备好的人 呀 , 模友们快拍砖呀!

网友E:
我试过
天线不要和主电机和电调堆太近,还有不要和金属靠太近
有次我就是这样,出现了几次抖舵!! 好在没事!!不过打坏双大桨

楼主:
同意楼上说法

网友F:
我是同样位置,没有问题.
(怎么上图?)

楼主:
哦 感谢 你 ,上图在 右上角

楼主:
哇塞,楼上兄弟的机也很棒啊,这电机是那种2040 是吧? 飞的怎么样?现在用什么桨呢?

楼主:
我的尾电机失控,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害的我损失了尾架,电池也不缺电啊

楼主:
是不是天线从外转无刷旁边经过,被干扰了

网友F:
回复 网友G:
用Esky CP2 木桨, 能翻筋斗.

网友F:
尾电机失控, 可能尾电机问题. 我已换了3个.

楼主:
回复 网友H:
多谢,我的还没怎么用呢,有可能是电池放置时间太多了,有记忆效应了,可用电压太少了,我很多时间都是冲好电了 又没时间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