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想到个切割机轮的好办法

楼主(2007-02-23):
把一个空露露一拉罐切开边缘用剪刀修平 然后在泡沫地砖上按住用力旋转很快一个机轮就出来了 至于下一步就自己发挥吧 可以用两个沾成一个 飞机轻的话就一个就可以了中间插根圆珠笔心旁边用热溶胶固定 很方便的而且很轻

网友A:
呵呵,改进一下,铁管或者露露剪开修平后要对称开几个小口子,就不用用力旋转了,轻轻一转就切下来了

网友B:
呵呵当旋刀使用呀

网友C:
恐怕强度不够,弄不好会扁的,建议在合适的位置上焊上几个横撑

网友D:
找个破拖鞋底子,中间钻个小眼,把圆珠笔管子截一节粘在小眼里,再找个电机(玩航模的找个电机应该不难吧 )电机轴与那节管子穿好,通电让电机转,再找块砂纸,锉刀也可以,放在旋转的拖鞋底子上,呵呵,你会发现,几分钟后,飞机的股轮子就做好了
如果你是玩油鸡的,找不到电机,那就把拖鞋底子想办法固定到发动机上也可以的

网友E:
试了,有问题.露路罐剪开就不圆了,费劲也整不圆.

网友B:
原帖由
abao1
于 2007-2-24 22:12 发表
兄弟你太实在了哈哈

网友F:
破拖鞋底子是不错的材料,,

楼主:
原帖由
abao1
于 2007-2-24 22:12 发表
用剪刀 别用铁剪

网友G:
用圆规装张小刀片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