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调的干扰辐射大概使多少频率?以便选择屏蔽材料

楼主(2007-02-23):
电调的干扰辐射大概使多少频率?以便选择屏蔽材料

网友A:
这个不好说,这个干扰是一个频段,不是单频。
功率最强的频点是PWM的载频,3,5,7次谐波的幅值也不小,再往高的频率成分就比较弱了。
我感觉屏蔽1MHz以内的频率成分可能会好些(),超过1MHz的成分应该不会有大的影响。
个人观点,仅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