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有什么飞机可以让初学者跳过模拟器这一关?

楼主(2007-02-23):
我的同事想让我帮他抓主意:春节假期后帮他买一架电动飞机作入门用。
在这之前他只玩过车模,他没有电脑,自然玩不了
模拟器
。
请问:有什么飞机可以让初学者不用模拟器就可以“上手”的?最好是商品机。不要DIY。

网友A:
摔机这一关逃不了

网友B:
花更多的钱摔飞机吧..........

网友C:
应该是翼龙!要不都买T4VF,用教练线带他,应该也可以!

网友D:
画眉鸟感觉不错,水路都可以用...不过本人没玩过,有意思买一架.

网友E:
入门级的电动飞机。。。前提是他要事先弄明白怎样操纵飞机。
飞行时一般都是条件反射。所以第一次就上手是比较危险的事情。建议有经验的人带飞。

网友F:
如果他/她玩儿过车模, 应当是不会弄反舵的.
我就是用开关控的玩具车, 来适应方向舵的.
所以, 也许可以跳过模拟器这一关.

网友G:
我看应该无风天飞慢速练习机,越慢越好,可以先带他飞高空中的模型飞机,这样有个高度好救起也能让他感受到舵量影响飞机的程度,等有舵量感了在交他起飞。翼龙是个初学者的选择,比较成熟,改装方便前人多方便借鉴!

网友H:
钱 钱 钱
!!!!!!!!!!!
可以帮他过不练模拟器这关

网友I:
楼上正解
我是自己DIY纸飞机入门的,摔了十几架后基本上手了。

网友J:
翼龙3通!
低空低速飞,最好是贴着草地飞。问题不大

网友K:
最好选择翼龙...这种机机不怕撞且速度慢. 好控制.飞起来也很稳的......初学者的绝佳飞机..

网友L:
首选翼龙

网友M:
1. 用教练线请人带飞。
2. 用遥控牵引滑翔机。

网友N:
还是自已做的飞机有意思.

网友O:
翼龙,绝对没错,稳定、耐操,好修复

网友P:
回复 网友Q:

网友P:
我就没有飞过模拟器,在脑袋里面模拟不可以吗?
:loveliness:

网友R:
原帖由
志刚
于 2007-2-26 20:36 发表
:loveliness:
意淫还是不比来真的好玩

网友S:
拿到遥控器空想啊!!!
我认识一大哥就是这样练油直的。。。。。
想必固定翼也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