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雷鸟控,哎。。。。。。

楼主(2007-02-24):
左手控制的尾舵,稍微轻轻一动,就偏右了,向前推一不小心又便右去了,向左推一点点,它确向右,向右推一点点,它确向左,搞得我实在头痛 拆开好几次了,还差点把簧给弄丢了,还是不行,中间的虚位太大了,虚位这里稍微一动,直升机尾舵就有很大的反应!
实在是不知道怎么办,哪位高手想想办法,帮帮我啊

网友A:
多加一个固定

楼主:
多加一个固定,不解,能详细点吗??
现在左右动的时候感觉中有什么要卡一下,但又看不出来,

楼主:
我终于知道问题出在那里了,遥控杆连接滑块那里太短不到位,所以才松动,但是都是固定好了的,根本没法调,现在还是松,头痛,头痛

网友B:
更换电位器!!

楼主:
换好的电位器是不是可以准确度啊??

楼主:
现在,我把遥控器改成美国手了,问题都解决了,但什么都要从0开始

网友C(2007-04-25):
买回来后就改了美国手,呵呵

网友D:
把 滑块换过来不就可以了 为啥非要改成美国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