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炸桨,少丢皮圈

楼主(2007-02-24):
大家飞鸡鸡时炸桨是不可避免的,怎样减少炸桨的机会?这取决于桨保护器的正确安装方法。一般桨保护器不要认为随便装在轴的什么位置就可以起保护作用,应该装在轴前端,轴露出1MM左右就可,皮圈的直径应该合适,太细容易飞桨,太粗桨尖触地会断桨,另外皮圈应该用线稍微绑在轴上,以免保护时,找飞桨容易,找皮圈难哪!!!!

网友A:
不知道LZ有没有想过,并不是所有的电机的主轴都有这么长,而且我们降落或者炸机的过程中,马达一般都是转动的。

网友B:
一般坏桨都是坏在飞机着陆前螺旋桨转动打坏的,飞机如果不是很重离地也不高,索性就让她掉下去吧,有时候放纵她也是爱她

网友C:
楼主这个好,,,我这二天所有的桨都坏了,,,,(7个桨)
要早看到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