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副翼转弯是怎么做的啊?我怎么会不会?

楼主(2007-02-24):
用副翼转弯是怎么做的啊?我怎么会不会?

网友:
先向要转的方向打点副翼(舵量不要太大,习惯了再打大些),然后轻拉升降杆,飞机就转过去了,转后要反方向打副翼,让飞机改平就可以了

网友:
先在模拟器上练练不然很容易炸机的

网友A(2008-01-20):
我第一次飞飞机就是用的副翼和升降来转玩,到现在还是没用过方向舵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第一次飞飞机就是用的副翼和升降来转玩,到现在还是没用过方向舵呢

我也是,现在习惯用方向舵了

网友:
联动

联动嘿嘿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第一次飞飞机就是用的副翼和升降来转玩,到现在还是没用过方向舵呢

我也是,除了起飞、降落在地面滑跑时用方向舵,上天后从来不用,也不会用,只会用副翼,我的一些飞机甚至拆了方向舵,只留起落转向,转弯只会用副翼+拉杆。

网友:
中将来忽悠人了

网友:
那个方向舵基本上没用,还是用副翼转弯方便,往左打副翼,一拉,刷就转过来了,非常方便

网友:
口诀记清楚了:左-拉-右;右-拉-左。

网友:
左转打左副翼拉升降舵的同时给足右方向舵(右转给左方向舵)最好,不然一掉高度改平时容易慌乱打错舵。

网友:
一些网上看来的知识:

方向舵用来修正航线。
副翼在接近失速的低速条件下效果较差,方向舵在仍然有效。

网友:
方向舵很重要的,特别在3D飞行中,很多动作必需依靠方向舵完成,典型的比如侧飞~~~

网友:
甭理他!装傻呢!

网友:
2楼大校的方法适用上单翼和高单翼类练习机,不适合于3A类中下单翼;

    中下单翼的副翼转弯:打副翼-回中(方向舵修正高度)-拉杆;改出:升降舵回中-反向打副翼-副翼回中;要点:各杆量不要太大,要学会各杆点动修正;
    高单翼由于重心过于偏低,必须保持一点副翼杆量以维持飞机左右倾斜,再拉杆就可以快速转弯了;
   俺们院里有个家伙刚学会飞小翼龙就上40P3A,老是要压着副翼拉杆,近20个起落才改过来,前16个起落都炸机,好在这家伙自己是开建材铺子的小米爷!俺们帮他修机都修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