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x的疑惑

楼主(2007-02-24):
各位高手,请你们帮我分析一下,我用JR 9X飞模型,才三百米远飞机就失控了,已经二次了。由于我的飞机是普通的无副翼飞机,有上反角,失控后就在哪盘旋,每次都是追过去约二十米就恢复控制了,飞机没摔坏。都说高级遥控控制距离达千米,我的接收机是GWS的R6NII。接收距离标称500米呀!不知是怎么回事,当时自己以为发射机用的是镍氢充电
电池
,电压不足导致的,可一问别人,也用的是充电电池。真不知是什么原因,总不想怀疑是发射机的原因,不知各位能否给我指点一二?

网友A:
R6II 也就是300米左右的距离,这个接收机本来是配小型电动飞机或直机用的。不可能飞到300米以外啊。
还有距离与很多因素有关,最常见是晶体配对不良,频率有误差,这样距离会有明显的缩短。
由于JR的控一般是用原配的发射晶体另配接收晶体,这样误差会更大一点。
不过有300米的距离就足够了,必竟有微型接收机,不能要求太高。

网友B:
回复 网友C:
我用 的是天地飞2次变频的接收机飞到飞机快看不 清楚了也能控制呀 估计有1200米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