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FM18100参数有没水分?

楼主(2007-02-24):
HELIPRO DFM18100大扭力高速数码舵机+240,试过了所有的孔位,缩尾效果一塌糊涂,比ESKY8克还差!感觉肉眼看,速度还不如ESKY8克,是不是参数的水分太多了???有人用过吗?

网友:
数码舵机接在240上当模拟舵机用?

网友A:
DFM18100锁尾确实不行,速度太慢,追尾追得厉害。
虽然知道是斜盘舵机,但看参数似乎速度不慢,结果发现缩水厉害,目前闲置一边。
还是用3154或9650吧。

网友:
用作斜盘舵机也不行

网友B:
我用401加DFM18100用的很好呀
3D效果也不错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DFM18100锁尾确实不行,速度太慢,追尾追得厉害。
虽然知道是斜盘舵机,但看参数似乎速度不慢,结果发现缩水厉害,目前闲置一边。
还是用3154或9650吧。

网友:
我的也是一塌糊涂。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用401加DFM18100用的很好呀
3D效果也不错的

还是你牛呀,这款舵机帮朋友调过,和401和ESKY0704A效果都没有辉胜9克好..................

网友:
我也有18100,根本锁不了尾。当斜盘用速度不如辉胜。啥子数码舵机!

网友:
我之前买了一个和401配合锁尾,也是追尾追得一塌糊涂 ,只好再买两个作斜盘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用401加DFM18100用的很好呀
3D效果也不错的

我早先也这样用过,一个字:烂,现在用3154,另有一9650备用,主要看3154的耐久性如何.

网友:
推荐65MG所CCPM舵机
9650S做尾巴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