里电维护!!!!

楼主(2007-02-24):
请教高手~~~~~~~~~~~~~
书上说里电存放要50%~60%的电!要不会大肚子哦!
可是我没有电压表~~~~~~~该怎么办!
有没有简单易行的方法?

网友A:
我都是充满放着

网友B:
楼上的,电池要挂
3.8-4.0V保存,每2周左右做一次充放电,然后继续保存

网友C:
也许2楼的充电器根本就不会充满呢?那样就刚刚好了!
如果没有电压表,可以用估计的方法,比如电池放电5分钟保护,那么你就把电池充饱以后放1.5分钟电就行了,计算时间指全油哦。

网友D:
买个万用表吧,50元搞定。电池还是不能满充保存。

网友B:
15块的表都能解决问题

楼主:
谢谢楼上的解答?万用表哪买啊!

网友E:
电子市场啊!!!
昏...
淘宝也有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