慰问一下吧,可怜的SE

楼主(2007-02-24):
云南酷哥今天首开3D模式
晕,首翻后飞机失踪了
就在菜地,应该没事。。
奇怪,就是找不到。。。
模友们都跑了大半下来,一起找
就屁大的地方,怎么会找不到?
最后。。怀疑飞机落地滚到水沟(也只有这个可能。。)
大家成立了打捞队
找个木棒。。探。。
还停深的。。

楼主:
真的是在水里捞出来了
老师父经验到,马上拔电。。
回去
401啊,,9650啊 9XII原装接收机啊 ,这是我们见过的损失最大的一驰事故了,但愿设备凉干没事

网友A:
在那里!
电子设备全部OVER.
拿去广州修理吧,应该不贵,呵呵.

网友B:
一个字惨

网友C:
慰问一下

网友D:
默哀一野~!

网友E:
真的要慰问一下了~~~~~~~~~~~~~

网友F:
节哀顺变啦!!:loveliness:

网友G:
我仅代表南宁遥控模型群严重慰问云南兄弟~~
希望兄弟早日振作起来。

网友H:
机械估计损失微小.但愿你的电子设备没事.
但要记得凉干些.

网友I:
飞机机体似乎问题不大。

网友J:
我见过最厉害的损失,也是保存最完美整机的损失.

网友K:
掉入我们村的化粪池里面,影响肥水质量,破坏生产,要求赔偿损失!

网友L:
强啊,头一次看到SE变潜水艇
但愿设备没事

网友M:
代表党中央慰问~~~~~

网友N:
严重慰问,2007炸的最有水平的一次......

网友O:
慰问一下,这粘乎乎的是啥?好象。。。

网友P:
呵呵  深切慰问 电子设备可能广州都没得修不过 陀机可能没死

网友Q:
老兄,不要影响我要购买SE的心情,所以我不会为你默哀!但你也不要太伤心了,旧的不去新的不来嘛!又多了一个借口买600大龙啦!我亏一点帮你接收了这只水野鸭,随你心意绐我一两千块当抚养费就算了.

网友R:
没事的,把设备放在净水里清洗,然后拆开晒干,一部分东西就自然好了

网友S:
LZ你很强啊
比我惨,我认输!

网友T:
比我火烧9x还惨~~~~~~~~~

网友U:
感谢各位同好
额滴神阿
机体只有横轴弯了
但是……401、9650、9X的变频接收机……

网友V:
那沟真臭,估计用粪水淋菜所至~~

网友W:
表示深切的哀悼!!!!

网友X:
果然比我年前的那次损失大......同情.....

网友Y:
远离水源,远离水源,水是电子设备的大忌!

网友Z:
强啊!那么小的沟,掉进去的概率很底的喔!!!

网友AA:
我也是云南的,可我飞的是688。没钱买那么好的。有空指点一下。

网友O:
这叫“阴沟里翻鸡”

网友AB:
节哀顺变

网友Q:
前车可鉴下次去玩机一定要做好电子设备的防水措施!!!

网友AC:
运气好的话,什么东西都不会坏.
我的KILL飞翼昨天也潜水了,飞行前大意,没有检查升降舵方向,结果出手习惯性一拉杆,直接就往下栽跳水. 花了两三分钟才在小溪里捞上来.当时在外面也没电吹风,就日光浴.回家后通电检查居然什么都没坏 愿楼上的哥们有我好运

网友AD:
我也掉过2次,把设备拆开用酒精洗洗吹干就没事了.我是这么搞的

网友AE:
设备拆开用酒精洗洗吹干就没事了

网友P:
 千万别用酒精洗酒精不好洗的  最好用天哪水洗

网友:
最好用三氯乙烷或乙丙醇清洗,这是一般主板之类高密度电子线路板出厂前使用的清洗液

网友:
请问楼主的蓝色舵机是辉盛的吗?

网友:
以前我的手机掉到海水里了捞起来以后马上取出电池,回家拆开拿矿泉水清洗几次再那电吹风吹干,以后还用了差不多两年。不过在吹的时侯一共吹了三次,每一次隔两三个小时!

楼主:
我帮机主回答

蓝色的舵机是辉盛

呵呵,看来这个SE的设备还大可以救呢

网友:
还好遥控器没事

网友:
真是值得慰问下,真是值得慰问下!

原来飞3D虾的时候也经常当潜水艇,电调、接收都是吹干就好,还没有出过什么大问题,不过虾的设备都是些便宜货,不心痛…

看到你们的场地我想到成都现在的油菜花地,飞起肯定安逸

网友:
海陆空让你占全啦!

向你表示最亲切的问候!!

网友:
再次慰问

希望损失小点~~~~
不过,那么小的沟都能掉进去,够精准!

网友:
一定可以中彩了。这么准。

网友:
没事,还不就是为了享受落水前心跳突然从70窜到130的刺激么

网友:
只能用酒精清洗,还有一种专门清洁、去水的液体(比较贵1、200元一瓶)可洗电路,不要用带热风的吹风机,用风扇吹就行了,外面干后,再打开外壳吹。

网友:
引用 网友P:
 千万别用酒精洗酒精不好洗的  最好用天哪水洗

网友:
别说了。拿去用超声波洗!

网友:
呵呵呵,先拆开洗干净,再晾干,在用浴霸灯加热,放干燥器里冷却,充分的除去线路板里的水分就可以了,我上次就是这么帮人处理的。。。。。呵呵。

网友:
进展如何了?

应该有些结果了吧?兄弟们出了这么多主意,现在修好了几个?

网友:
严重同情,

网友AF:
运气这么差啊!深表同情!

网友V:
水机SE检查后确定:
原装电调烧了,401不能锁定(维修中),接收机情况不祥。副翼坏一片,大齿扫了,主轴,横轴弯了,脚架坏一边。
其他一切正常,包括9650,BEC,原装电机,大桨等

网友V:
又是一条好汉!

网友AG:
哇哇哇哇哇,过瘾啊~嘿嘿
慰问一下……貌似这么小的沟掉进去的概率很低喔
楼主可以去买彩票了

网友AH:
哎,损失不小啊,慰问一下吧

网友AI:
楼主摔得有水准!!!开眼了!!!

网友U:
感谢唐老大
在唐老大的精心医治下估计可以早日康复出院

网友S:
总还是没有全军覆没,不错了!
恭喜恭喜!多往好处想

网友AJ:
我晕!损失惨重啊!!!

网友V:
水机SE修复完毕。
哈哈!!

网友U:
鸡鸡啊
鸡鸡啊你要出院了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