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看看这个多功能单片机编程器怎么样?欢迎高手来谈谈

楼主(2007-02-25):
Genius 通用编程器:

    4Opins万用锁紧插座。适应绝大多数器件编程之所需。使用适配器能够支持非DIP封装器件的编程。RS232窜口通讯。通讯波特率:57600bit/s 。9V/500mA电源转换器。
    主要功能:EPROM、EEPROM、FLASH、MPU/CPU、PLD。Serial EEPROM六大类器件的编程;RAM器件及CMOS/TTL器件的测试等等。
   可选择的器件插入自动探测启动功能,即当您选择该功能并启动后,不再需要每次点击鼠标启动操作,每次当您更换芯片并锁紧万用插座后操作自动启动。
    WINDOWS软件界面,

    Genius 可以在 WINDOS95、 98、me、2000、XP上运行。软件界面非常友好,
Genius 的特点:
    新概念驱动主电路设计,对各类器件电气兼容性好。电平规范稳定。功耗低,整机无明显过热。主板采用SMT安装工艺,结构紧凑运行可靠。

软件界面三大主窗口:即“数据”窗口:“操作状态及历史记录”窗口、“编程环境及相关信息”窗口。提供丰富有用信息。界面切换灵活友好,任何时候都将您最关心的窗口推向焦点位置,并能自由切换。

    操作简单明了。绝大部分操作可在工具栏或主菜单中一次完成。长达500条操作记录,记录了最近500次的操作历史。 自动ID填充,方便您在批量生产时标记自己的产品ID号。操作错误时具有声音提示并以特殊颜色显示。

    支持BIN,HEX,JED等多种文件格式。文件加载方式灵活,尤其对缓冲区空白区的填充方式非常灵活,可以填入0xff、0x00、用户自定义值、或不关心空白区。通过这些方式的灵活应用,可以实现填充、搬迁、连接文件等目的。 对于特殊插放,自动弹出插放方式图。
Genius NSP通用编程器和一些低价位普及型编程器的区别:
    目前市场上为了满足一些低收入初学者学习单片机的需求推出了多款低价位普及型编程器,这类编程器的价格一般都在200元以下,和我们这里提供的Genius NSP通用编程器最大的区别在于它们支持编程的单片机芯片少,一般只支持51系列单片机中的几种。而且为了降低成本一般编程器都没有外壳,做成裸板结构,有些为了进一步节省成本采用计算机并口控制,采用并口没有串口方便,而且带电拔插并口容易损坏计算机主板的接口芯片,而且并口的引线多、输出电平低TTL电平,当连线比较长或者环境干扰大时容易出错,甚至有些并口编程器直接依赖计算机控制(类似软猫),大家知道WINDOWS系统是实时多任务系统,计算机会响应优先等级更高的中断,而单片机编程时对时序要求很高,所以这类编程器容易出错,造成编程失败。
Genius NSP通用编程器产品清单:
★ 编程器主机一台
★ 串口RS232九针连接电缆线一根
★ 9V/400毫安直流电源一个
Genius NSP通用编程器
说明书一本
★ 配套软件光盘一张

烧写单片机芯片的过程:
    将烧写软件下载到您的计算机后,经过ZIP软件解压缩后直接双击其中的NSPSETUP.EXE文件自动进行安装,安装结束后,双击桌面快捷方式图标,烧写软件开始运行。
1。对单片机编程示范:
    假设我们要对AT89C51单片机进行文件烧写,首先我们要选择并装载要烧写的文件,点击左上角“加载”正方形的按钮,这时会出现路径提示框,例如,我们要写入的文件假设是D:\001.HEX,我们选中后打开即可,这时会出现文件格式确认界面:

核对文件格式正确后,点击确认按钮后文件就会被加载成功,软件界面的地址空间就会立即填充相应的数据,然后我们可以先选择“MPU”类型,再选择生产厂家“ATMEL”公司,在双击列表中的AT89C51,这时会弹出选项界面:

这时我们既可以选择手动操作,例如:擦除→查空→编程→比较,也可以直接按顺序操作中的“确定”按钮就能全部完成烧写。是否加密可以根据需要选择。

2。测试未知数字集成电路的型号和功能好坏:
    编程器还具有探测数字电路型号和好坏的功能,操作如下:
点选菜单中的:选择→测试TTL/COMS→探测未知型号器件→待测IC引脚数→确定。

这里我们拿一片SCL 4013BE的集成电路芯片进行测试,编程器自动探测出是4013。
    这里我们再拿一片MC14093CP的集成电路芯片进行测试,编程器自动测试出为4011、4093。因为4011和4093的逻辑功能一样,所以会全部列出来这是正常的。
4。备份集成电路芯片内的数据:
     随着汽车电子的飞速发展,24C和93C系列的存储器运用也越来越广泛,它们一般用来存储一些系统参数或者开机密码等,如果数据丢失往往会造成开机失败。用可以方便地读出其中的数据,而且还能以文件的形式保存在电脑中,便于以后芯片的复制修复,高档汽车的汽车音响一般有开机密码,如果丢失会造成无法使用音响,如果熟悉存储芯片的数据存储格式还可以根据数据的位置来分析出该汽车音响的开机密码,那是非常实用的。目前24C和93C系列的存储器在工控设备、彩电、VCD等家电中也广泛运用。及时收集一些设备存储器的数据对维修是非常有必要的。
    当然没有加密的单片机也可以用编程器读出芯片中的程序,并且存储在电脑里随意复制芯片。这里我们以复制一片AT89C2051单片机为例:
第一步:在编程器软件中选择正确的单片机芯片型号,放上单片机母片。
第二步:点击“读入”按钮,这时软件窗口的文件缓冲区中就会立即变成读到的数据,如果单片机芯片已经被加密,那么只能读到都是“FF”的数据。
第三步:如果准备复制芯片的话,可以取下编程器上的母片,换上另外的单片机芯片,按下编程和比较的两个按钮就OK了,如果单片机芯片曾经烧写过,那么必须先擦除和查空两个按钮。
第四步:如果准备把单片机中的程序存储在电脑中的话,可以点选:文件-保存数据命令来保存程序文件。

楼主:
Genius NSP 支持器件:(多达2000多种器件)

1.EPROM

1.1 AMD EPROM:
AM2716-12.7v ,AM2716-21.07 ,AM2716-25v ,AM2732-12.7v ,AM2732-21v ,AM2732-25v ,AM2764-21v ,
AM2764A-12.5v ,AM27128-21v ,AM27128A-12.5 ,AM27128-12.5v ,AM27128p-12.5 ,AM27C128-12.7v ,
AM27128AF-12.75V ,AM27BV128-12.75v ,AM27C256-12.75v ,AM27C256B-12.75v ,AM27256HV-21v ,
AM27C256F-12.75v ,AM27BH256-12.75v ,AM27C256P12.75v ,AM27H256-12.75v ,AM27512-12.75v ,
AM27C512P-12.75v ,AM27C010-12.75v ,AM27H010-12.75v ,AM27C020-12.75v ,AM27C040-12.75v ,
AM27C080-12.75v ,

1.2 ATMEL EPROM:
AT2716-12.7v ,AT2716-21v ,AT2716-25v ,AT2732-12.7v ,AT2732-21v ,AT2732-25v ,AT27C64-12.7v ,
AT27HC64-12.7v ,AT27HC64L-12.7v ,AT27C128-12.7v ,AT27BV128-12.7 ,AT27LV128A-12.7v ,
AT27C128/L-12.7v ,AT27C256/L-12.7v,AT27C256R-12.7 v,AT27HC256-12.7v ,AT27HCQ256-12.7v ,
AT27LV256-12.7v ,AT27C512-12.7v ,AT27HC512-12.7v ,AT27512R32v ,AT27HCQ512L-12.7v ,
AT27BV512-12.7v ,AT27LV512-12.7v ,AT27C010/L-12.7v ,AT27C010A-12.7v ,AT27LV010A-12.7v ,
AT27BV010-12.7v ,AT27C020/L-12.7v ,AT27C020A-12.7v ,AT27LV020A-12.7v ,AT27BV020-12.7v ,
AT27C040-12.75v ,AT27BV040-12.75v ,AT27LV040-12.75v ,AT27C080-12.75v ,

1.3 CATLYST EPROM:
CAT2764A-12.7v ,CAT128A-12.7v ,CAT27C128-12.7v ,CAT27C256-12.7v ,CAT27512-12.7v ,
CAT27C010 -12.7v ,

1.4 CYPRESS EPROM:
CAT27C128-12.7v ,CAT27H128-12.7v ,CAT27C256-12.7v ,CAT27H256-12.7v ,
CAT27C512-12.7v ,CAT27C010-12.7v ,CAT27H010-12.7v ,CAT27C020-12.7v ,CAT27C040-12.7v ,

1.5 FUJITUS EPROM:
MBM2716-12.7v ,MBM2716-21v, MBM2716-25v, MBM2732-12.7v, MBM2732-21v, MBM2732-25v,
MBM2764-21v, MBM27C64-21v, MBM27128-21v, MBM27C128-21v, MBM27256-12.7v,
MBM27C256-12.7v, MBM27C256A-12.7v, MBM27C256H-12.7v, MBM27C512-12.7v,MBM27C1000-12.7v,
MBM27C1001-12.7v, MBM27C2000-12.7v, MBM27C080-12.7v,

1.6 GENERNL EPROM:
2716-12.7v, 2716-21v, 2716-25v, 2732-12.7v, 2732-21v, 2732-25v, 2764-21v, 27C64-21v,
27128-21v, 27128A/P-12.7v, 27C128-12.7v, 27256-12.7v, 27C256-12.7v, 27256HV21v, 27512-12.7v,
27C512-12.7v, 27512HV-21v, 27010-12.7v, 27C010-12.7v, 27C020-12.7v, 27C040-12.7v, 27C080-12.7v,

1.7 HITACHI EPROM:
HN27C64-21v, HN27128AG-12.7v, HN27C128-12.7, HN27128P-12.7v, HN27C256-12.7v,
HN27C256A-12.7v, HN27C256AK-12.7v, HN27C512-12.7v, HN27C512G-12.7, HN27C512P-12.7v,
HN27C010-25v, HN27C101A-12.7v, HN27V101A-12.7v,

1.8 HVUNDAI EPROM:
27C64-12.7v,

1.9 ICT EPROM:
27CX256-12.7v, 27CX010-12.7v, 27CX020-12.7v, 27CX040-12.7v,

1.10 INTEL EPROM:
2716-12.7v, 2716-21v, 2716-25v, 2732-12.7v, 2732-21v, 2732-25v, 2764-21v,
27A/C64-21v, 87C64-12.7, 27128-21v, 27128A-12.7v, 27C128-21v, 27256-12.7v,
87C256-12.7v, 27C512-12.7v, 27010-12.7, 27C010-12.7v, 27010A-12.7v,
27020-12.7v, 27C020-12.7v, 27040-12.7v, 27C040-12.7v, 27C080-12.7v,

1.11 MATUSHITA EPROM:
2764-21v, 27128-21v,

1.12 HYUNDAI EPROM:
27C64-12.7v

1.13 MICROCHIP EPROM:
27C32-12.7, 27C32A-12.7v, 27HC64-12.7v, 27C64A-12.7v, 27LV64A-12.7v,
27C128-12.7v, 27C128A-12.7v, 27LV128A-12.7v, 27C256-12.7v, 27HC256-12.7v,
27LV256-12.7v, 27C512-12.7v,

1.14 MITSUBISHI EPROM:
2716-12.7v, 2716-21v, 2716-25v, 2732-12.7v, 2732-21v,2732-25, M5L2764-21v,
M5L27128-12.7v, M5L27128K-21v, M5M27C128K-21v, M5M27C256-12.7v, M5M27512K-12.7v,

1.15 MXIC EPROM:
MAX2716-12.7v, MX2716-21v, MX2716-25v, MX2732-12.7v, MX2732-21v, MX2732-25v,
MX27256-12.7v, MX512-12.7v,

1.16 NEC EPROM:
D2716-12.7v, D2716-21v, D2716-25, D2732-12.7v, D2732-21v, D2732-25v, D2764-21v,
27C64-12.7, D27128-12.7v, D27C128-12.7v, D27C256-21v, D27C256AP-12.7,
D27C256K-12.7v, D27C256AK-12.7v, D27C256P-12.7v, D27C512-12.7v, D27C512A-12.7v,
D27C512AK-12.7v, D27C100-12.7v, D27C101-12.7v, D27C1000-12.7, D27C1001-12.7v,
D27C4001-12.7v,

1.1.17 NS EPROM:
NM2716-12.7v, NM2716-21v, NM2716-25v, NM273212.7v, NM2732-21v, NM2732-25v,
NM27C64-12.7v, NM27C64B-12.7v, NM27C64Q-12.7v, NM27C128-12.7v, NM27C128AN,
NM27C128B-12.7v, NM27C128BN-12.7v, NM27C128Q-12.7v, NM27C256-12.7v,
NM27C256BQE-12.7v, NM27C256Q-12.7v, NM27C256BN-12.7v, NM27LC256-12.7v,
NM27C512A-12.7v,
NM27C512Q-12.7v, NM27LC512-12.7v, NM27LV512-12.7v, NM27P512-12.7v, NM27128B-12.7v,
NM27128BN-12.7v, NM27C256-12.7v, NM27C256B-12.7v, NM27C512-12.7, NMC27512-12.7v,
NM27C512A-12.7v, NM27C010-12.7v, NMC27C020-12.7v, NMC27C040-12.7v,

1.18 OKI EPROM:
MSM2716-12.7v, MSM2716-21v, MSM2716-25v, MSM2732-12.7v, MSM2732-21v,
MSM2732-25v, MSM2764A-12.7v, MSM2764AS-21v, MSM27128A-12.7v, MSM27128AS-21v,
MSM27256AS-12.7v, MSM27512AS12.7v,

1.19 RICOH EPROM:
27C64-21v, 27C256-12.7v,

1.20 SEEQ EPROM:
DQ2764-21v, DQ2764A-21v, DQ27128-21v, DQ27C256-21v, DQ27C256-21v,

1.21 SEG THMSON EPROM :
M87C257-12.7v, 27C64A-12.7v, 2764-21v, M27128A-12.7v, M27256-12.7v, M27C512-12.7v,

1.22 SIGNETIS EPROM:
27C64A-12.7, 27C128-12.7v, 27C512-12.7v,

1.23 SMO EPROM:
27C64H-12.7v, 27C128H-12.7v, 27C256-12.7v,

1.24 SONY EPROM:
CXK27C256-12.7v, CXK27C512-12.7v,

1.25 TI EPROM:
TMS2764-21v, TMS27C64-12.7v, TMS27PC64-12.7v, TMS27128-21v,
TMS27C128, TMS27CP128-12.7v, TMS27C256-12.7v, TMS27PC256-12.7v, TMS87256-12.7v,
TMS27C512-12.7v, TMS27CP512-12.7v, TMS27C010-12.7v, TMS27C020-12.7v ,TMS27C040-12.7,

1.26 TOSHIBA EPROM:
TMM2716-25v, TMM2716-25v, TMM2732-21v, TMM27C32-21v, TMM2764-21v, TMM2764A-12.7v
TMM2764AD-12.7v, TMM2764ADI-12.7v, TMM2764AP12.7v, TMM27128-12.7v, TMM27128A-12.7v,
TMM27128ADI-12.7v, TMM27128AP-12.7v, TMM27256A-12.7v, TMM27256AD-12.7v,
TMM27256B-12.7v, TMM27256D-12.7v, TMM27512-12.7v, TMM27512B-12.7v, TMM27512DI12.7v,

1.27 ST EPROM:
2716-12.7v, 2716-21v, 2716-25v, 2732-12.7v, 2732-21v, 2732-25v, 2764-21v, 2764A-12.5v, 27128-21v,
27128A-12.5v, 27128P-12.5v, 27C12812.75v, 27128AF-12.75v, 27BV128-12.75v, 27C256-12.75v,
27C256B-12.75v, 27C256F-12.75v, 27BH256-12.75v, 27C256P-12.75v, 27H256-12.75v, 27512-12.75v,
27C512P-12.7v, 27C010-12.75v, 27H010-12.75v, 27C020-12.75v, 27C040-12.75v,

1.28 VLSI EPROM:
VT2716-25v, VT2732-21v, VT27C64-12.7v, VT27128-12.7v, VTC256-12.7v, VT27C512-12.7

1.29 WSI EPROM:
WS2716-25V, WS2716-21V, WS27C64F-12.7V, WS27C128F-12.7V, WS27C256F-12.7V,
WS27C256L-12.7V, WS27C512F-12,7V, WS27C512L-12.7V, WS27C010F-12.7V, WS27C010L-12.7V

楼主:
2 EEPROM:

2.1 AMD EEPROM:
2816, 2816A,28C16, 2817A,2864A, 2864AE, 28C256, 28F256, 28F256A, 28F512, 28F512A,
28F010, 28F010A, 28F020, 28F020A, 29F256, 29F512, 29F010, 29F020, 29F040, 29F001BX_B,
29F001BX_T, 29F002BX_B, 29F002BX_T, 29F004BX_B, 29F004BX_T, 29F001B, 29F001NB, 29F002B,
29F002NB, 29F004B, 29F004NB,

2.2 MACRONIX EEPROM:
MX28F1000, MX28F2000, MX29F010, MX29F020, MX29F040, MX29F001T/B, MX29F002T/B, MX29F004T/B,

2.3 ATMEL EEPROM:

AT2816, AT2816A, AT28C16, AT28C16E, AT28C16F, AT28C17, AT2817A, AT2817E, AT2864A, AT28C64, AT28HC64,
AT2864L, AT28PC64, AT28C64B, AT28HC64B, AT28BC64B, AT28PC64B, AT28C64BL, AT28C64E, AT28C64F,
AT28C64X, AT28LV64B, AT28C256, AT28HC256, AT28LV256, AT28C257, AT28C257A, AT28C512, AT28LV512,
AT28C010, AT28MC010, AT28LV010, AT28C020, AT28MC020, AT28LV020, AT28C040, AT28MC040, AT28F512,
AT28F010, AT28F010A, AT28F020, AT29C512, AT29LV512, AT29C010, AT29C010A, AT29BV010, AT29BV010A,
AT29LV010, AT29LV010A, AT29C020, AT29LV020, AT29C040A, AT29LV040A, AT29BV040A, AT49F512, AT49F512N,
AT49F001, AT49F001N, AT49F001T, AT49F001NT, AT49F002, AT49F002N, AT49F002T, AT49F002NT,
AT49F004, AT49F004N, AT49F004T, AT49F004NT, AT49F008, AT49F008N, AT49F008T, AT49F008NT,

2.4 WINBOND EEPROM:
W27E257, W27E512, W27E010, W27E020, W27E040, W27C257, W27C512, W27C010, W27C020, W27C040, W28F512,
W28F010,W28F020, W28F040, W29C010, W29C010-P32, W29C010-T32, W29C020, W29C020-P32, W29C020-T32,
W29C040, W29C040-P32, W29C040-T32, W29EE010, W29EE010-P32, W29EE010-T32, W29EE020, W29EE020-P32,
W29EE020-T32, W29EE011, W29EE011-P32, W29EE011-T32, W29EE012, W29EE012-P32, W29EE012--T32,
W29EE512, W29EE512-P32, W29EE512-T32,

2.5 CATLAST EEPROM:
2816, 2816A, 28C16, 28C17, 2817A, 2864A, 28C64, 28HC64, 28C256, 28C512, 28C512I,
28F010, 28F010S, 28F010V, 28F010I, 28F020, 28F020I,

2.6 EXEL EEPROM:
2816, 2816A, 28C16, 28C17, 2817A, 2864A, 28C64, 28HC64, 28C256, 2816, 2816A,
28C16, 28C17, 2817A, 2864A, 28C64, 28HC64, 28F512, 28F010, 28F010A, 28F020,
28F020A, 29F010, 29F020, 29F040, 29F001T/B, 29F002T/B, 29F004T/B,

2.7 FUJITSU EEPROM:
2816, 2816A, 28C16, 28C17, 2817A, 2864A, 28C64, 28HC64, 28F512, 28F010,
28F010A, 28F020, 28F020A, 29F010, 29F020, 29F040, 29F001T/B, 29F002T/B,
29F004T/B,

2.8 INTEL EEPROM:
2816, 2816A, 28C16, 28C16A, 28C17, 2817A, 2864A, 28C64, 28HC64, 28C256,
28F256, 28F512, 28F010, 28F020, 28F040, 28F001BX_B, 28F001BX_T,

2.9 ISSI EEPROM:
IS28F010, IS28F020, IS28F040,

2.10 MICROCHIP EEPROM:
2816A, 28C16, 28C17, 2817A, 2817AF, 2864A, 28C64, 28C64A, 28LV64A,
28PC64, 28HC64, 28C256, 8C256F, 28LV256F, 28F512, 28F010, 28F020,

2.11 MITSUBSHI EEPROM:
2816, 2816A, 28C16, 28C17, 2817A, 2864A, 28C64, 28HC64, MSM28F101P, MSM28F102P,

2.12 NEC EEPROM:
2816, 2816A, 28C16, 28C17, 2817A, 2864A, 28C64, 28HC64, 28C256,

2.13 OKI EEPROM:
2816, 2816A, 28C16, 28C17, 2817A, 2864A, 28C64, 28HC64,

2.14 SAMSUNG EEPROM:

2816, 2816A, 28C16, 28C16I, 2817A, 28C17, 28C17I, 2864A, 28C64, 28C64A,
28C64AH, 28HC64I, 28C256, 28C256A, 28C256I

2.15 SEEQ EEPROM:
2816, 2816A, 28C16, 28C17, 2817A, 2864A, 28C64, 28HC64,

2.16 SEG THMSON EEPROM:
M28F512,

2.17 SST EEPROM:
27SF256, 27SF512, 27SF010, 27SF020, 27SF040, 2816, 2816A, 28C16, 28C17, 2817A,
2864A, 28C64, 28HC64, 28SF256, 28SF512, 28SF010, 28SF020, 29SF040, 29EE512,
29EE010, 29EE020, 29LE512, 29LE010, 29VE512, 29VE010, 29F256, 29F512, 29F010,
29F020, 29F040, 39SF512, 39LV512, 39SF512A, 39SF512P, 39SF010, 39LV010,
39SF010A, 39SF010P, 39SF020, 39LV020, 39SF020A, 39SF020P, 39SF040, 39LV040, 39SF040A, 39SF040P

2.18 TI EEPROM:
TMS28F020, TMS29F256, TMS29F512, TMS29F010, TMS29F020, TMS29F040,

2.19 TOSHIBA EEPROM:
TC58257AP, TC58257AP_LV, TC58F1001PLV,

2.20 VLSI EEPROM:
2816, 2816A, 28C16, 28C17, 2817A, 2864A, 28C64, 28HC64,

2.21 XICOR EEPROM:
X2816, X2816A, X2816B, X2816BI, X2816BMB, X28C16, X28C17, X2817A, X2864A,
X2864AI, 2864AT, X2864AM, X2864AMB, X2864B, X2864BM, X2864BI, X2864H, X2864HI,
X28C64, X28HC64, X28256, X28C256, 28C256, 28C512, X28C010, X28C020, X28C040,

3 MPU:

3.1 AMD:
87c51, 87c521, 87c541,

3.2 TEMIC:
TSC87c51, TSC87c51(P44), TSC87c51(Q44), TSC87c52, TSC87c52(P44),
TSC87c52(Q44), TSC87c54, TSC87c54(P44), TSC87c54(Q44), TSC87c58,
TSC87c58(P44), TSC87c58(Q44),

3.3 TECHODE:
T89C51, T89C51(P44), T89C51(Q44), T89C516, T89C516(P44), T89C516(Q44),
T89C52, T89C52(P44), T89C52(Q44), T89C58, T89C58(P44), T89C58(Q44),

3.3 VERSACHIP:
V87C51, V87C51(P44), V87C51(Q44),V87C52, V87C52(P44), V87C52(Q44),
V87C58, V87C58(P44), V87C58(Q44),

3.4 ISSI:
IS89C51, IS89C51(P44), IS89C51(Q44), IS89C51A, IS89C51A(P44),
IS89C51A(Q44), IS89C52, IS89C52(P44), IS89C52(Q44), IS89C52A, IS89C52A(Q44), IS89C52A(Q44),

3.5 ICSI:
IS89C58, IS89E58, IS89C64, IS89E64,

3.6 ATMEL:
AT80F51, AT80F51(P44), AT80F51(Q44), AT80F52, AT80F52(P44), AT80F52(Q44),
AT87F51, AT87F51(P44), AT87F51(Q44), AT87F51RA, AT87F51RA(P44), AT87F51RA(Q44),
AT87F51RB, AT87F51RB(P44), AT87F51RB(Q44), AT87F51RC, AT87F51RC(P44),
AT87F51RC(Q44), TS87F51RB2, TS87F51RB2(P44), TS87F51RB2(Q44), TS87F51RC2,
TS87F51RC2(P44), TS87F51RC2(Q44), TS87F51RD2, TS87F51RD2(P44), TS87F51RD2(Q44),
AT87LV51, AT87LV51(P44), AT87LV51(Q44), AT87F52, AT87F52(P44), AT87F52(Q44),
AT87F55, AT87F55(P44), AT87F55(Q44), AT87F55WD, AT87F55WD(P44), AT87F55WD(Q44),
TS8752X2, TS8752X2(P44), TS8752X2(Q44), TS8754X2, TS8754X2(P44), TS8754X2(Q44),
TS8758X2, TS8758X2(P44), TS8758X2(Q44), AT89C51, AT89C51(P44), AT89C51(Q44),
AT89LV51, AT89LV51(P44), AT89LV51(Q44), AT89C52, AT89C52(P44), AT89C52(Q44),
AT89LV52, AT89LV52(P44), AT89LV52(Q44), AT89C55, AT89C55(P44), AT89C55(Q44),
AT89C55WD, AT89C55WD(P44), AT89C55WD(Q44), AT89LV55, AT89LV55(P44),
AT89LV55(Q44), AT89S51, AT89S51(P44), AT89S51(Q44), AT89S52, AT89S52(P44),
AT89S52(Q44), AT89S53, AT89S53(P44), AT89S53(Q44), AT89C1051, AT89C1051U,
AT89C1051-S20, AT89LV1051, AT89LV1051U, AT89LV1051U-S20, AT89C2051,
AT89C2051U, AT89C2051U-S20, AT89LV2051, AT89LV2051U, AT89LV2051U-S20,
AT89C4051, AT89C4051-S20, AT89LV4051, AT89LV4051-S20, AT90S1200,
AT90S1200-S20, AT90S1200A, AT90S1200A-S20, AT90S2313, AT90S2313-S20,
AT90S8515, AT90S8515(P44), AT90S8515(Q44), AT90S4414, AT90S4414(P44),
AT90S4414(Q44), AT90S2323, AT90S2343, AT90S8535, AT90S8535(P44), AT90S8535(Q44),
AT90S4433,

楼主:
3. 7 LG:
GMS97C51 ,GMS97C52 ,GMS97C54, GSM97C58, GMS97C1051, GMS97C2051, GMS97C4051,

3.8 INTEL:
87C51, 87C52 , 87C54, 87C58, 87C51FA, 87C51FB, 87C51FC, 87LC51FA, 87LC51FB, 87LC51FC,
87C51RA, 87C51RB, 87C51RC, 87C51RD, 87LC51RA, 87LC51RB., 87LC51RC, 87LC51RD,

3.9 HPILIPS:
P87C51, P87C51(P44), P87C51(Q44), P87C52, P87C52(P44), P87C52(Q44), P87C54,
P87C54(P44), P87C54(Q44), P87C58, P87C58(P44), P87C58(Q44), P87C51SB, P87C51SB(P44),
P87C51SB(Q44), P87C52SB, P87C52SB(P44), P87C52SB(Q44), P87C54SB, P87C54SB(P44),
P87C54SB(Q44), P87C51SF, P87C51SF(P44), P87C51SF(Q44), P87C52SF, P87C52SF(P44),
P87C52SF(Q44), P87C54SF, P87C54SF(P44), P87C54SF(Q44), P87C58SF, P87C58SF(P44),
P87C58SF(Q44), P87C51UB, P87C51UB(P44), P87C51UB(Q44), P87C52UB, P87C52UB(P44),
P87C52UB(Q44), P87C54UB, P87C54UB(P44), P87C54UB(Q44), P87C58UB, P87C58UB(P44),
P87C58UB(Q44), P87C51UF, P87C51UF(P44), P87C51UF(Q44), P87C52UF, P87C52UF(P44),
P87C52UF(Q44), P87C54UF, P87C54UF(P44), P87C54UF(Q44), P87C58UF, P87C58UF(P44),
P87C58UF(Q44), P87C51FA, P87C51FB, P87C51FC, P87C51FA-1N, P87C51FB-1N, P87C51FC-1N,
P87C51FA-4N, P87C51FB-4N, P87C51FC-4N, P87C51FA-5N, P87C51FB-5N, P87C51FC-5N,
P87C51FA-4A, P87C51FB-4A, P87C51FC-4A, P87C51FA-JN, P87C51FB-JN, P87C51FC-JN,
P87C51RA, 87C51RB, 87C51RC, 87C51RD, P87LC51FA, P87LC51FB, P87LC51FC, P87LC51RA,
P87LC51RB, P87LC51RC, P87LC51RD, P89C51, P89C51(P44), P89C51(Q44), P89C52, P89C52(P44),
P89C52(Q44), P89C54, P89C54(P44), P89C54(Q44), P89C58, P89C58(P44), P89C58(Q44), P89C51B,
P89C51B(P44), P89C51B(Q44), P89C52B, P89C52B(P44), P89C52B(Q44), P89C54B, P89C54B(P44),
P89C54B(Q44), P89C58B, P89C58B(P44), P89C58B(Q44), P89C51RA+, P89C51RA+(P44),
P89C51RA+(Q44), P89C51RB+, P89C51RB+(P44), P89C51RB+(Q44), P89C51RC+, P89C51RC+(P44),
P89C51RC+(Q44), P89C51RD+, P89C51RD+(P44), P89C51RD+(Q44), P89C51RB2, P89C51RB2(P44),
P89C51RB2(Q44), P89C51RC2 , P89C51RC2(P44) , P89C51RC2(Q44), P89C51RD2, P89C51RD2(P44),
P89C51RD2(Q44), P89C51UB, P89C51UB(P44), P89C51UB(Q44), P89C52UB, P89C52UB(P44),
P89C52UB(Q44), P89C54UB, P89C54UB(P44), P89C54UB(Q44), P89C58UB, P89C58UB(P44),
P89C58UB(Q44), P89C51UF, P89C51UF(P44), P89C51UF(Q44), P89C52UF, P89C52UF(P44),
P89C52UF(Q44), P89C54UF, P89C54UF(P44), P89C54UF(Q44), P89C58UF, P89C58UF(P44),
P89C58UF(Q44), P87LC762BN, P87LC762BD, P87LC762FN, P87LC762FD, P87LC762BDH, P87LC764BN,
P87LC764BD, P87LC764FN, P87LC764FD, P87LC764BDH, P87LC767BN, P87LC767BD, P87LC767FN,
P87LC767FD, P87LC767BDH, P87LC768BN, P87LC768BD, P87LC768FN, P87LC768FD, P87LC768BDH,
P87LC769BN, P87LC769BD, P87LC769FN, P87LC769FD, P87LC769BDH,

3.10 WINBOND:
W77E58, W77E58P, W77E58F, W77IE58, W77IE58P, W77IE58F, W77LE58,
W77LE58P, W77LE58F, W78E51, W78E51P, W78E51F, W78LE51, W78LE51P,
W78LE51F, W78LE516, W78LE516P, W78LE516F, W78E516B, W78E516BP,
W78E516BF, W78E51B, W78E51BP, W78E51BF, W78E52, W78E52P, W78E52F,
W78LE52, W78LE52P, W78LE52F, W78E52B, W78E52BP, W78E52BF, W78E54,
W78E54P, W78E54F, W78LE54, W78LE54P, W78LE54F, W78E54B, W78E54BP,
W78E54BF, W78E58, W78E58P, W78E58F, W78LE58, W78LE58P, W78LE58F,
W78E58B, W78E58BP, W78E58BF,

3.11 MICROCHIP:
PIC12C508, PIC12C508A, PIC12C509, PIC12C509A, PIC12CE518, PIC12CE519,
rfPIC12CE509AG, rfPIC12CE509AG, PIC12F629, PIC12F675, PIC16C52, PIC16C54,
PIC16C54A, PIC16C54B, PIC16C54c, PIC16CR54A, PIC16CR54B, PIC16CR54C, PIC16C55,
PIC16C55A, PIC16C55B, PIC16C554, PIC16C556, PIC16C558, PIC16C56A, PIC16C56B,
PIC16C57, PIC16C57C, PIC16CR57B, PIC16CR57C, PIC16C58, PIC16C58A, PIC16C58B,
PIC16C61, PIC16C62, PIC16C62A, PIC16C62B, PIC16C620, PIC16C620A, PIC16C621,
PIC16C621A, PIC16C622, PIC16C622A, PIC16C623, PIC16C624, PIC16C625, PIC16C63,
PIC16C63A, PIC16C64, PIC16C64A, PIC16C64B, PIC16C65, PIC16C65A, PIC16C65B,
PIC16C66, PIC16C67, PIC16C71, PIC16C72, PIC16C72A, PIC16C73, PIC16C73A,
PIC16C73B, PIC16C74, PIC16C74A, PIC16C74B, PIC16C76, PIC16C77, PIC16C710,
PIC16C711, PIC16C712, PIC16C716, PIC16C745, PIC16C765, PIC16C923, PIC16C924,
PIC16C925, PIC16C926, PIC16F72, PIC16F73, PIC16F74, PIC16F76, PIC16F77, PIC16F870,
PIC16F871, PIC16F872, PIC16F873, PIC16F874, PIC16F876, PIC16F877, PIC16F83, PIC16F84,
PIC16F84A, PIC16CR83, PIC16CR84, CF745,

3.12 SST:
SST89C54, SST89C54(P44), SST89C54(Q44), SST89C58, SST89C58(P44), SST89C58(Q44),
SST89F54, SST89F54(P44), SST89F54(P44), SST89F58, SST89F58(P44), SST89F58(Q44),

3.13 TECHCOD:
T89C51(P44), T89C51(Q44), T89C516, T89C516(P44), T89C516(Q44), T89C52, T89C52(P44),
T89C52(Q44), T89C58, T89C58(P44), T89C58(Q44),

4 PLD:
4.1 ATMEL:
AT16V8, AT20V8, AT22V10, ATF16V8B, AT16V8BL, ATF16V8C, ATF16V8CEXT, ATF16V8CZ,
ATF20V8, ATF20V8B, ATF20V8BL, ATF20V8BQ, ATF22V10, ATF22V10B, ATF22V10BL, ATF22V10CEXT,
ATF22V10CQES, ATF22V10CZ,

4.2 LATTICE:
GAL16V8, GAL16V8A, GAL16V8B, GAL16V8C, GAL16V8D, GAL20V8, GAL20V8A, GAL20V8B,
GAL20V8C,, GAL20V8Z, GAL20PV8, GAL22V10, GAL22V10A, GAL22V10B, GAL22V10C, GAL22V10D,

4.3 NS:
GAL16V8, GAL16V8A, GAL16V8B, GAL16V8QS, GAL16RA8, GAL20V8, GAL20V8A, GAL20V8QS,
GAL22V10,

4.4 SGS:
GAL16V8, GAL16V8A, GAL16V8B, GAL16V8QS, GAL16V8S, GAL16V8AS, GAL20V8, GAL20V8A,
GAL20V8AS. GAL20V8QS, GAL20V8S, GAL22V10, GAL22V10A,

4.5 VLSI:
VP16V8, VP16V8SL, VP20V8, VP20V8QS, VP22V10, VP22V10AS,

5 Serial EEPROM:
5.1 ATMEL :
AT24C01, AT24C01-1.8, AT24C01-2.5, AT24C01-2.7, AT24C01A, AT24C01A-1.8, AT24C01A-2.5,
AT24C01A-2.7, AT24C02, AT24C02-1.8, AT24C02-2.5, AT24C02-2.7, AT24C02A, AT24C02A-1.8,
AT24C02A-2.5, AT24C02A-2.7, AT24C04, AT24C04-1.8, AT24C04-2.5, AT24C04-2.7, AT24C08,
AT24C08-1.8, AT24C08-2.5, AT24C08-2.7, AT24C16, AT24C16-1.8, AT24C16-2.5, AT24C16-2.7,
AT24C164, AT24C164-1.8, AT24C164-2.5, AT24C164-2.7, AT24C32, AT24C32-1.8, AT24C32-2.5,
AT24C32-2.7, AT24C64, AT24C64-1.8, AT24C64-2.5, AT24C64-2.7, AT24C128, AT93C46, AT93C46-1.8,
AT93C46-2.5, AT93C46-2.7, AT93C56, AT93C56-1.8, AT93C56-2.5, AT93C56-2.7, AT93C57,
AT93C57-1.8, AT93C57-2.5, AT93C57-2.7, AT93C66, AT93C66_1.8, AT93C66-2.5, AT93C66-2.7,

5.2 MICROCHIP:
24AA01, 24AA01A, 24C01A, 24LC01A, 24C02A, 24AA02, 24LC02, 24AA04, 24C04A, 24LC04,
24AA08, 24C08B, 24LC08, 24AA16, 24C016B, 24LC16, 24AA164, 24LC164, 24AA32, 24C32, 24LC32,
24C64, 24LC65, 24C128, 93C46, 93C56, 93C66, 93C76, 93C86,

5.3 NS:
NM24C01, NM24C02, NM24C03, NM24C04, NM24C05, NM24C08, NM24C09, NM24C16, NM24C17,
NM24C32, NM24C64, NM24C128,

5.4 THOMSON:
ST24C01, ST24C02, ST24C04, ST24C08, ST24C16, ST24C32, ST24C64,
ST24C128

5.5 EXEL:
24C01, 24C02, 24C04, 24C08, 24C16, 24C32, 24C64, 24C128,

5.6 XICOR:
X24C01, X24C01A, X24C012, X24C02, X24C022, X24C04, X24C04, X24C08, X24C16,

6 TEST RAM:
6.1 AMD:
Am99C88, Am99C328 ,

6.2 Cypress:
CY7C128, CY7B185, CY7B186, CY7C185, CY7C186, CY7B198, CY7B199, CY7C198,
CY7C199, CY7C108, CY7C109,

6.3 GE:
CDM6116, CDM6118, CDM62256,

6.4 HITACHI:
HM6116, HM6117, HM6118, HM6264, HM62256A, HM62256B, HM62V256, HM62832,
HM67832EH, HM67832SH, HM628127, HM628128, HM628N128, HM628V128,

6.5 IDT:
IDT6116, IDT6116LA, IDT6116SA, IDT7164, IDT71C65, IDT7174, IDT71256,
IDT71024, IDT7M824,

6.6 OK:
MSM5126, MSM5127, MSM5128, MSM5128, MSM5165, MSM51256,

6.7 SONY:
CXK5816, CXK5817, CXK5818, CXK5819, CXK58256, CXK58257,
CXK58266, CXK58267, CXK581000, CXK581020

7 TEST TTL & CMOS:

4002 , 4009, 4010, 40106, 4011, 4012, 4013, 4015, 4016, 40161, 40162, 4017,
40174, 40175, 4018, 4019, 40192, 40193, 4022, 4023, 4024, 4025, 4027, 4028,
4029, 4030, 4031, 4034, 4040, 4041, 4042, 4043, 4044, 4048, 4049, 4051, 4066,
4068, 4069, 4070, 4071, 4072, 4073, 4075, 4076, 4077, 4078, 4081, 4082, 4093,
4501, 4503, 4506, 4510, 4511, 4512, 4514, 4515, 4518, 4519, 4520, 4529 ,4532,
4543, 4572, 7400, 7401, 7402, 7403, 7404, 7405, 7406, 7407, 7408, 7409, 7410,
74107, 74109, 7411, 74112, 74113, 7412, 74123, 74125, 74126, 7413, 74132,
74133, 74136, 74137, 74138, 74139, 7414, 74140, 74147, 74148, 74149, 7415,
74151, 74153, 74154, 74157, 74158, 7416, 74160, 74161, 74162, 74163, 74164,
74165, 74166, 7417, 74173, 74174, 74175, 7418, 74181, 74182, 74190, 74191,
74192, 74193, 74194, 74195, 7420, 7421, 7422, 74237, 74240, 74241, 74242,
74243, 74244, 74245, 7425, 74251, 74253, 74257, 74258, 74259, 7426, 74260,
74266, 7427, 74273, 7428, 74280, 74283, 74292, 74293, 74294, 74298, 74299,
7430, 7432, 74354, 74356, 74365, 74366, 74367, 74368, 7437, 74373, 74374,
74375, 74377, 7438, 74386, 74390, 74393, 7440, 7442, 7447, 7450, 7451,
7452, 74533, 74534, 74540, 74541, 7455, 74563, 74564, 74573, 74574, 7458,
74589, 74595, 74597, 7460, 7461, 7462, 74640, 74643, 74646, 7465, 74688,
7474, 7485, 7486,

网友:
能写的器件道是不少啊。看价格了。感觉有点老,现在新型号一般采用USB接口了。

网友:
希尔特的,这个玩意一定要买好的。

网友A:
我就不信,你能同时用得着这么多种器件.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就不信,你能同时用得着这么多种器件.

有备无患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广告???

不是广告,是本人想买,不知道这个行不行

网友:
你常用的器件有哪些,不会这么多种都用吧

网友C:
我推荐西尔特的, 要不就是河洛的,其他的牌子如果不是经济原因,就不要考虑了。

河洛的兼容性好,就是太贵了,西尔特的性价比最好。

西尔特的软件升级很快,几乎每周都升级,每周都增加新的芯片。 支持2万多种芯片的编程。

而且是USB接口的,支持量产模式,带计数器,自动序列号生成器,效率比其他的编程器快很多。

U3000 还支持脱机编程。

如果你仅仅是用于简单的开发,可另外考虑。  像PIC,AVR 等可不需要编程器,买条下载线就可以了,所谓一线打天下 (双龙老耿的口头馋)

网友:
看来班长也是玩这个的,哈。

网友:
这个东西在西安“中工电子市场”卖170元,实在急需可以考虑买一个,如果只是开发单片机之类的,都ISP了,根本用不着通用编程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推荐西尔特的, 要不就是河洛的,其他的牌子如果不是经济原因,就不要考虑了。

河洛的兼容性好,就是太贵了,西尔特的性价比最好。

西尔特的软件升级很快,几乎每周都升级,每周都增加新的芯片。 支持2 ...

一直想学PIC,可是一直不知从何入手,对什么编程器,下载线,仿真器,烧录器。。。不知是些什么东东。我现在就是只想学会用PIC16F72或者PIC16F787编些小的程序。看了点书有点理解,想实际编程然后烧到芯片里看看效果,想请教一下我该买什么,谢谢!

网友:
这点应用不需要买了,自己做一个就行了。很简单的。
http://se-ed.net/mpu51/eprom/eprom.html
这是多功能的
Propic是专写Pic的,这里有全部资料,包括PCB和SCH。

网友:
谢谢! 进不了啊。

网友:
想用PIC,用google搜一下ICD2,网上好象有介绍如何自己制作的,而且还有原理图、PCB图和相关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