才领悟出来的练悬停的新方法!!

楼主(2007-02-25):
练悬停练了差不多一个星期了,对尾完全没问题了,我就开始练航线,练航线遇到很多问题,感觉航线比想象中难,特别是在转向的时候,完全没办法控制住。看样子是没办法练下去了,只好又重新开始练悬停。我对尾悬停完全没问题,何不试下换个方向,于是我就打尾舵90度,对着机身,这个时候才发现,根本就悬停不住。看来还是基本工不到家。
总结:练习时不要慌,胆子一定要大,注意力要集中,练悬停,先对尾,完全悬停,打尾舵90度,继续练,能完全悬停,打尾舵180度,继续练,能完全悬停,最后再对头练习,能完全悬停了,这样的基本,我想应该没问题了吧
(以上所属个人意见,供参考)

网友:
楼主多看看这儿的帖子把,有关于直升机的初级教程 。

网友:
 lz老大,悬停要4面啊,都不错舵了再飙航线吧

网友:
才对尾悬停就飞航线了,楼主不怕摔机啊?就是练成四面悬停,我都还不敢立刻上航线!

网友:
 勤于思考。好样的。。
更正下。。
悬停练习真正过关的是要八面。不单单是四面。并且要在任意一个高度。。。。(不是变态的高到看不见啊)
这才是基本功。。。
对个尾在天上乱飞那个可不是航线哦    F3C 的航线那才是

网友:
对尾旋停会的话,再会一点固定翼的基础,飞飞小航线应该是没问题的

网友A:
正8面练完了,接着练倒飞8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正8面练完了,接着练倒飞8面

不要误导新来的同志,四面悬停可以了就可以上航线玩了,何必那么严肃呢?

这本来是业余消遣,如果把这说得比高考还要严重,就违背玩的初衷了,你说是不?

楼主:
说得有道理,直升机是全方位的,应该从每个角度来练,我觉得悬停是最基本的,必须把基本功练好才有下一步。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要误导新来的同志,四面悬停可以了就可以上航线玩了,何必那么严肃呢?

这本来是业余消遣,如果把这说得比高考还要严重,就违背玩的初衷了,你说是不?

消遣也要看自己的喜好程度,怎么个玩法,我个人认为,要么玩就玩出水平,要么就不玩,这和严肃没关系吧,只是喜好问题,前天我玩到24小时睡一觉,起床继续,白天玩真机,晚上玩模拟器,大过春的,我哪都不想去,老想着模型

我觉得要想玩到更好,就必须把基本功练到最好,悬停算是最基本的了,这个练好,何必谈下一步呢

网友:
LZ比我心急~

我对尾OK
两边基本OK
对头不OK
这时候飞航线都费劲呢,差点打到老婆~~~
所以,一定要按顺序练习

1、对尾
2、左边
3、右边
4、T型对尾
5、对头
6、对头T型

网友:
T型啥意思,不明白,劳驾讲讲

楼主:
全方位悬停都要练,如果怎么打尾舵都能悬停,那绝对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