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鸟3原装有刷电机使用锂电的问题

楼主(2007-02-25):
各位大虾,我想买台雷鸟3,如果不升级为无刷而只更换为锂电(江鸟或火腿丁的),不知是否可以?动力是否足够?

网友:
7.4的没问题吧。

网友:
7.4应该不行,电压太低电调会其启动保护。用11.1的原装马达恐怕会过热退磁。
 如果不想换无刷,试试傻猫的强磁370马达11.1v没问题,动力比原马达要好些,我用过。或者li12锂电专用马达。尾巴用cn12直驱。价钱便宜效果也不必升级无刷差 买块电量大写的电池以后如果换飞机还能接着用

网友:
虽然动力、耗电、热度和无刷有差距但7.4V完全没问题

网友A:
7.4V 要容量小些的 1600MAH   的OK不然重了多出的容量都浪费在加大的电池重量上了   最好是12C 或15C 的悬停OK ,但航线够呛,配11.1V  1200MAH 10C 就OK  担心马达就加个双散热片,很好飞,我现在把自己的无刷改回原装的马达,用11.1V 1200MAH 飞的很爽,动力超强,尾转起来不用1S一圈,尾马达也用了1个来月了,对尾马达的寿命影响没想象中大,最重要的是锁尾N好。还有提醒大家,里电池要用平衡充充电,今天碰到个老兄用便宜充充坏了2组电池,可惜了。另外,CN12不错,等我的尾马达费了就换上,前几天试了试,无刷锁尾改善不少。配原装的也很好。

网友:
我也是飛11.1V鋰電的, 7.4v鎖尾不是很穩

网友:
引用 网友A:
7.4V 要容量小些的 1600MAH   的OK不然重了多出的容量都浪费在加大的电池重量上了   最好是12C 或15C 的悬停OK ,但航线够呛,配11.1V  1200MAH 10C 就OK  担心马达就加个双散热片,很好飞,我现在把自己的无刷 ...

我的7.4V2100MAH比原厂配的镍氢电池还轻几克 怎么会出现容量浪费在电池重量的事情 雷鸟电机最大悬停电流不超过7A 就算是1600MAH的 10C也有16A  强调12C甚至15C有些误导喔 要知道放电C数越大的锂电 寿命越短

网友(2007-11-26):
同等规格的理电,容量越大的往往寿命比容量小的短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