舵机是不是坏了

楼主(2007-02-25):
初四在狂飞我的翼龙时突然飞机不听控制了.之后就自由落体了 还好飞的不高,摔的不太严重,用的是我最烂的机翼...呵呵 ,
我先是查看摇控器和接受一都正常. 之后一看是负责升降的
舵机
坏了.之能下降不能上升.
一推就狂抖舵机发出吱吱....吱的声音
..但是我看了.舵机的齿都是好的没有损坏....这是什么原因了是不是内部什么原件坏了呀....能不能修好...还有那个家活怎么打开呀.
明天上图..

网友A:
可能电阻器滑片松了,接触不良引起不能正确检测舵机位置,所以狂抖。

网友B:
电位器的问题

网友C:
我的也出现毛病了,没摔没碰就没任何反应了,单试电机是好的,谁知道怎么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