镍系电池充电

楼主(2007-02-25):
各位一直讨论LI+
小弟问一下有哪位做过镍电的充?我搞了个脉冲充电的电路
效果不理想,哪位大哥有这方面的研究,希望赐教!

网友:
顶起··我也想知

网友:
楼主共享一下你的电路给大家看看有什么问题

楼主:
我用了那个"招财猫"的电路,就是店里橱窗上那种会摇的东西
我用了里面的短脉冲,200欧电阻代替那个大线圈.用几个三极管放大 再充到一个1000微法的电容
电容下级用了个100欧的电感,通到下一个放大电路中.我用12V 8A的ATX
POWER SUPPLY  峰值电流3A左右吧
问题就是电流是突升缓降 占空比太大,有效充电电流较小 1800MAH 7.2V
大概2小时多一点冲好(我认为电池比室温高5度就是充满了) 900MAH 8.4V 一小时15分左右   电池爆发力好象有点提升吧....
我只有正脉冲,要快充(2C)  的话还要加负脉冲放电........
最进在想555电路怎么用上去..........

楼主:
各位如果有高级的充,能否测一下那些好的充电器输出的是什么波形?

网友:
用最古老的MAX712/713吧,专业镍系充电管理芯片,性能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