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过翼龙的朋友进来

楼主(2007-02-25):
我的翼龙.现在用的是2408-21电机...为什么..只能用11.1V的电池飞呀..换用7.4V2500的锂电和9.6V1100镍电都飞不起来..桨是7060... 采用手抛也不行 .....
那为高手能给解答一下呀

网友:
我用的是9.6V的 镍氢啊!
没问题的,楼主是怎么个飞不起来啊,锂电好像太轻了!可能需要配重!!

网友:
kv值低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几通的飞机 还有你是不是浆装反了 是不是用的7060 浆  还有飞机摔过没有 要是摔过是不是 修后重了 都有关系

网友B:
翼龙用11v和7。4v都可以飞的,但是7。4V   2500ma有些重了,应当可以飞的

网友:
奖装反了?

网友:
7.4V应该没问题~~很容易就飞起来了

网友:
9.6V氢电动力很强的,原先用8.4V的飞现在改用9.6V后一直就不再用8.4V的了,动力超猛,估计楼主的情况应该不是飞机本身的问题,可能是电调设置问题,步骤如下:先开发射机,把油门遥杆打至最低,然后接上电调电源待电调响几声结束后在推油门杆,这时电机转速会随油门杆不断上推而加快!!!

楼主:
回复大家...桨没有装反.我的机机是艾特四通的运动机型..主翼被我用胶带哦粘过破损严重.但是用11.1V的能飞..对了我的7.4V的也是10C锂电是不是放电不够呀!!!!

网友:
楼主的问题要具体分析哦 你要先分析是什么问题导致飞机飞不起来呢?

首先你要确定是动力不足而飞不起来吗?如果是11.1V的电池可以飞行的话,而换7.4V的电池飞不起来的话,那么有2点问题需要你分析.
1.是7.4V的电池坏了?而导致动力不足飞不起来.

2.是电机的KV值和7.4V的电池不匹配?无刷电机KV值高的适合低电压电池组,低KV的适合高电压的电池组.

我分析是楼主的问题很有可能是电池电压和所使用电机不匹配,而导致飞机飞不起来的.

个人浅见仅供参考 希望能对你有一点点的帮助 祝飞行愉快!

网友:
7。4V 10C的电池 是不够哦
还有电调也应该重新设置一下

网友:
回复 网友C:

能飞就行了 还用什么7.4的
你都粘了那么多的胶呵呵

网友:
把电机加高用1047浆就可以飞了!

网友:
关键问题2个:
1、电池太重了,相对于7050的桨
引用 网友B:
翼龙用11v和7。4v都可以飞的,但是7。4V   2500ma有些重了,应当可以飞的

2、可以用大一点的桨奈弥补转速不够(前提是电池是好的),同意
15楼的观点,将电机升高换1047桨。

原因,如果电池无问题,10C2500MA大概可以放出25A电流,手里如果有直流钳表的话,大概用7050最大油门在8A以下,换成1047桨可以上到15A以上。推力大了约70%。

网友:
2408-21的KV在1500以上,标配就是7060浆用7.4和9.6飞不了,应该是你电池有问题或是机机有问题.我曾经用自重400克的9.6 SC电池组飞过翼龙,都能飞哦.嘿嘿.好好检查吧

网友:
将电机升高换1047桨的话2408-21电机要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