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154拿来干吗好呢

楼主(2007-02-25):
Futaba S3154微型数码舵机
Digital Servo
For small electric powered models

Futaba S3154是专为小型电动模型而设计的轻量化微型数码舵机,请不要把它使用在需要大扭矩的油动模型上。其最高操作电压是6.0V,超过此工作电压会引起舵机损坏或缩短使用寿命。

速度:
0.10s/60 @4.8V
0.09s/60 @6.0V

力矩:
1.5kg/cm @4.8V
1.7kg/cm @6.0V

看这些数据,挺好的,不知道能不能做450的螺距舵机?

网友:
数码舵机接在数码陀螺仪才有用的,放在斜盘

楼主:
额...虽然潜水多了,但还是不懂...有图就更好了,螺距舵机和斜盘舵机不同么:loveliness:

网友:
斜盘没数码输出的

楼主:
那前面三个用数码舵也没啥用途啦?怎么油直方面有人推荐用9252?

网友A:
钱很多就可以,快那么一点点速度在斜盘上感受不到的,而且摔了没齿换,太浪费了

楼主:
那450用什么舵机好啊,600或者油直呢:loveliness:

网友:
3154就是450级别的专用尾舵机呀。

9650也很好,就是重了点。

网友:
600或油直就用9253或9254

楼主:
不是...我是说斜盘用的
数码舵机的齿轮都换不了吗

楼主:
斜盘,450?600?:loveliness:

网友:
450斜盘数字舵机可以用商城的18100等,听说挺好的。

65MG就不多说了。

600的跟油直一样配就行,数字的就用9252,抵挡的用3001也行。

楼主:
betmanofbmw中将兄说的数码舵扫齿了不能换齿轮,是不是这样啊?
引用 网友A:
钱很多就可以,快那么一点点速度在斜盘上感受不到的,而且摔了没齿换,太浪费了

网友:
可以用来当尾舵

网友B:
谁说不能换齿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谁说不能换齿轮了?

那这是说的什么呢

引用 网友A:
钱很多就可以,快那么一点点速度在斜盘上感受不到的,而且摔了没齿换,太浪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