忍不住阿,还是修好了GL450,今天又一次爽飞

楼主(2007-02-25):
今天风大,飞起来倒没事儿了。之前没风还炸,真是不能分心阿。。。。。。

飞行图片就没有了,老婆病了,不能给我当录像师了。

搞了些新装备,也有些心得,大家先看图。

1、飞机修好了,嘿嘿~~~~~ 全景

2、新装备1,GWS新舵机,尾舵,重量19克;速度0.07秒(4.8v);力量,3公斤!不过我现在用6V了,速度更快,0.05秒,3.6公斤!!!

3、再看新装备1,看清楚型号了吧,哈哈

4、特写一个,好看!

5、新装备2,看脚架,新买的,丰模,有点贵,不过忍了,谁让咱心痒痒呢~~~~

6、新装备3,电量显示器,辉胜的,6克,有没有电这下子直观了,有点用。。。

7、新装备4,UBEC,好盈3A的,我就是用这个,把电压搞到了6V,全面提升舵机速度了力量,但愿我买的都是正品,能撑得住6V

8、看看UBEC的接线,拍的有点黑~~~~ 反正就是这个意思了,跟电调并联,焊在T型头上

9、看看接收机,所有插槽都他妈用上了,想用401都不行了~~~~~~~~

感受:
1、不安装UBEC,只更换舵机,尾巴好多了就,大幅度升降摆尾明显变小,但还是会摆的,平时飞行尾巴很稳当。今天风大概3级
2、增加UBEC,6V,地面观察斜盘舵机速度,可能有心理作用啊,快了一点点,迅速了
3、飞起来,大幅度升降的时候,尾巴似乎有好了一点点,幅度当然不大了,估计这已经是240的极限了。
4、电源指示器,很直观,写着GOOD、PERFECT,挺有用的。飞行过程中可以偶尔转过来看看,到了哪里了。
5、以上就是心得,推荐大家也尝试一下 :)

刚才一个图搞错了,现在能看到舵机型号了。

网友:
别装电量显示器 那东西容易干扰 导致失控 !~

楼主:
这么搞后,重量增加了大概22克

不过增加重量我一点都不担心,总有种重量大了,更抗风,更稳定的倾向感,哈哈

楼主:
回复 网友A:

哦??有这个说法?
那其不是不能用了,又一次白花钱了~~~~~~~

有没有别的办法,防止干扰呢? 比如:放到一个金属盒子里面,屏蔽他。

网友B:
请问电量显示器哪买的?多少钱?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电量显示器哪买的?多少钱?
谢谢!

电量显示器taobao淘到的,说了不算广告吧?
地址:http://auction1.taobao.com/auction/0/item_detail-0db1-57543edec60e720e19b0d36bcecc3256.jhtml
价格20

楼主:
大家可以尝试一下我用的这个舵机,挺好的

如果不用数码舵机,用这个不错。

网友:
真的啊,那搞一个给我试试 啊

楼主:
期待大家也来试试这个舵机

如果好,那么也算造福模友了。
便宜,速度快,力量大

网友C:
这款舵机在老外论坛上的评论是可靠性不够高,用不久,所以我没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款舵机在老外论坛上的评论是可靠性不够高,用不久,所以我没用!

哈哈,那我就当小白鼠了,实验坏了给大家报告 :)

网友D:
希望你的设备能顶住,大风.

网友:
我就看上了那脚架..哪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希望你的设备能顶住,大风.

呵呵,多大的风算大风呢?
给个指示,我去尝试。

昨天3级,偶尔4级,尾巴很好。
舵机真的不错,你也陪我当当小白鼠吧 :)

网友:
引用 楼主:

呵呵,多大的风算大风呢?
给个指示,我去尝试。

昨天3级,偶尔4级,尾巴很好。
舵机真的不错,你也陪我当当小白鼠吧 :)

450级的3-4级还是可以应付的,我这里冬天风力基本上是45KM/H,阵风56+,就是6-7级,基本上只能用来练习悬停,阵风来了悬停也要摔机......

楼主:
楼上说的这么专业

天气预报员吧?哈哈
我不知道怎么测风速阿~~~~

网友:
祝贺楼主升级成功!

网友E:
舵机的参数和耐用性值得怀疑

楼主:
用事实来说话

引用 网友E:
舵机的参数和耐用性值得怀疑

等舵机坏吧,到时候我会通报大家的 :)

网友:
那个电显好用不?汇报一下,嘿嘿
是能显示锂电的剩余电量的吧?精确度如何?

楼主:
电显阿~~~~~~~

说实话,能亮,哈哈
要求好像挺低的。

为啥这么说呢?

上面写着Good,结果我飞机都没电了,飞不起来了,还是Good呢。在转一会儿(我估计就过放了),才不是Good了。

不过,昨天我升级500后出去飞,晚上,看着挺过瘾的。

尤其是里面的UBEC,也有个灯,正好透着头罩能看到头罩红通通的,有点意思 :)

网友F:
天气预报直接听机场通波就行,还有能见度、大气压强报告,准的很,也方便的很

电显还是用数字显示的准确,西西,坛里有高手在做套件的嘛

楼主:
哦??还能听机场的短波?

什么波段的?我搞个玩一下,我家旁边就是西郊机场

网友:
引用 楼主:
说实话,能亮,哈哈
要求好像挺低的。

为啥这么说呢?

上面写着Good,结果我飞机都没电了,飞不起来了,还是Good呢。在转一会儿(我估计就过放了),才不是Good了。

不过,昨天我升级500后出去飞,晚 ...

晕……都飞不起来了啊,那多半已经过放了
看来还是不好用……

网友:
一般都是1xx.xxxMHz AM信号,用来通知往来飞机当地气象变化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天气预报直接听机场通波就行,还有能见度、大气压强报告,准的很,也方便的很

电显还是用数字显示的准确,西西,坛里有高手在做套件的嘛

数字的是准确,但是在飞的时候你能看清楚么?
还是亮灯来得直观些

楼主:
还是灯直观

没电的灯是红色的,数字一定看不清。

网友:
你用6V的电源,电显上有个开关,也要拨到6V那档的。
对了,你的脚架跟UBEC多少米买的?

楼主:
电显已经是6V了

如果是5V,每点了还是显示最好呢~~~~

网友G:
引用 楼主:
如果是5V,每点了还是显示最好呢~~~~

我劝你还是把那个电显拆了,那是油机用的,用在电动上一点用都没有。徒然增加耗电和重量。
传统电调是用11V来串连稳压(类似7805)成5V输出供给设备,你用的独立UBEC是开关方式稳压到6V,你把那个电显接在5V或者6V输出端,只要电池电压在7V以上,输出就是稳定的,电显就显示GOOD,甚至是PERFACT。
要去买11v 的电显,不过现在好像还没有商品化的,呵呵。

网友:
如果这样还是拆了,或者改一下,看能不能指示11v。。。。免得误了大事。。反而把电池搞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劝你还是把那个电显拆了,那是油机用的,用在电动上一点用都没有。徒然增加耗电和重量。
传统电调是用11V来串连稳压(类似7805)成5V输出供给设备,你用的独立UBEC是开关方式稳压到6V,你把那个电显接 ...

在自己美了N天后,已经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看来我还真是不懂电显是啥,所以:拆掉。。。。。。。

几十米又一次白花了。。。。。

楼主:
学费一定是要交的

交了学费才能懂的更多,应该的~~~~~~~

网友:
我觉的电量显示器是暴闪灯的好,很远也可以看的到

楼主:
嘿嘿,说对了

我的灯已经路上了,明天可拿到 :)

网友:
你不是改成鼓浪500了吗?

网友H(2007-03-28):
异想天开

电池的电量要是能在控上显示出来就好了,将来有可能实现吗?

网友(2007-08-05):
引用 楼主:
说实话,能亮,哈哈
要求好像挺低的。

为啥这么说呢?

上面写着Good,结果我飞机都没电了,飞不起来了,还是Good呢。在转一会儿(我估计就过放了),才不是Good了。

不过,昨天我升级500后出去飞,晚 ...

楼主很幽默呀,我感觉改大机子会抖,增加尾舵机的负担
电现不是很管用,没错,我的电池就是太相信电显,2/3的都大肚子了
电显装在油机上管用;电直不要用了,不是很管用;有可能我用的电显不好,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H:
电池的电量要是能在控上显示出来就好了,将来有可能实现吗?

可以实现的,你的控要好,接受通道足够,
不过要加设备,市面上有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