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JJ 会前后摆头是怎么回事?

楼主(2007-02-25):
我的亚拓450JJ 会前后摆头是怎么回事?机身有点晃动。

网友:
大浆转速不够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亚拓450JJ 会前后摆头是怎么回事?机身有点晃动。

检查一下横轴是不是上太紧了,要能有一定的活动旷量.....我的机机原来出现过这种问题

网友A:
是转速不够 把螺距调小5-10个数值试一试

网友:
也学了一招

网友:
转速不够的因素比较占主要吧。

网友:
把螺距重新设置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转速不够 把螺距调小5-10个数值试一试

请问是调螺距曲线吗?是不是I-PI?调的话调第几点呢?还是全部调?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全部

那飞机会摇摆点头 螺距应该怎样改可以告诉我吗?我的螺距曲线是50  70  80  90  100

网友B:
改到40 50 65 85 100 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改到40 50 65 85 100 看看

是不是最后一点一定要改到一百?

楼主:
他说转速不够造成的,但是你说把螺距调小,不是螺距越大转速越高的吗?

网友B:
要好好补一下物理知识啊
螺距大符合大。。转速怎么会高?
有些问题要动下脑子想想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好好补一下物理知识啊
螺距大符合大。。转速怎么会高?
有些问题要动下脑子想想啊

我是新手,可以解答一下吗?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新手,可以解答一下吗?谢谢

换种说法吧,在相同的转速下,螺距大就升力大(当然有一定范围),要想转速高,只有减小螺距,因为你的飞机重量是不变的(既然自称新手,我想你应该在练悬停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