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贴讨论改电磁炉制电熔炉的想法.

楼主(2007-02-26):
吧电磁炉中的高频线圈卸下,绕在熔炉外,其余不动,行吗?

网友A:
熔炉?熔什么的?要多高温度?还有用的什么材料?

网友B:
不懂?有什么用

网友C:
你先试试,在把结果发上来。谢谢

网友D:
这个东西要考虑电感量的,而且还要有良好的保温,否则很难产生高温,还有就是电磁炉的IGBT不经用最好换电流大的。

网友D:
还有最主要的电磁炉只能感应能磁化的金属,铜铝等不行的。只有铁、镍等能被磁铁吸的才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