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暴龙操作尾舵时失控?

楼主(2007-02-26):
前些天飞大龙时发现操作尾舵会失控.0.5秒后又可以恢复,百思不得其解.
我心惊胆战,好在没有摔机,落地后频繁操作尾舵发现启动瞬间陀螺上的电压显示不稳定,估计是GY601用的9251伺服器启动电流过大,导致接收机供电不足导致失控产生.
最后去掉BEC,直接用原配1000mAh NI-CD电池供电!
狂飞8分钟再无失控问题,就是旋转过快差点令电池飞脱,仅有电线吊着降落.
结论:估计原配的BEC瞬间响应不足,供电电流不足够,舵机启动时取用大电流产生瞬间压降令接收供电不足导致失控.  也可能是电池老化不能大电流放电或者尾舵机马达老化导致.
具体原因还要再检查.

网友A:
我的油直也是用锂电加UBEC。不过我过UBEC的输出端电容由220UF换成了1000UF的,带大负载能力提高了很多。

网友:
检查你的尾舵机9251里面的马达是否有问题,如果马达老化也会出现这种问题。

网友:
看来早期的电子知识在模型上会有帮助阿

当初玩音响,最可改的东西就是电容、电阻。
电阻在这里用不上了,但是电容的确很有改的潜力。
通常厂商都会在电容上缩水,包括汽车、音响、空调、DVD上面,比比皆是。
现在看,模型上的电子部分也有的改了。
发烧,这就是发烧,什么都来改改 :)

网友B:
是否尾变距不顺畅?
我现在用的也是原配的BEC,已经至少200起落以上了,从来没碰到这样的问题啊
舵机及陀螺仪配置:
9252*3+gy611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否尾变距不顺畅?
我现在用的也是原配的BEC,已经至少200起落以上了,从来没碰到这样的问题啊
舵机及陀螺仪配置:
9252*3+gy611

有这个可能,但我用手操作非常顺畅.

网友:
回复 网友C:

Align出了6A的BEC了,正等着收货试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油直也是用锂电加UBEC。不过我过UBEC的输出端电容由220UF换成了1000UF的,带大负载能力提高了很多。

您的方法可以一试.

楼主:
发现尾桨夹内轴承损坏,2个3*8*3的轴承都坏了.卡卡的,估计高速旋转时导致变距阻力大,令伺服器重拖,导致大电流.这飞机才飞了30次而已啊.怎么搞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发现尾桨夹内轴承损坏,2个3*8*3的轴承都坏了.卡卡的,估计高速旋转时导致变距阻力大,令伺服器重拖,导致大电流.这飞机才飞了30次而已啊.怎么搞的.

哎,又是轴承惹得祸!
怎么你的轴承总是不禁使呀,如此看来你是轴承的克星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