锂电池内部接触不好怎么办?

楼主(2007-02-26):
上次飞亚拓450在空中停电,幸好飞的低没有摔坏,.
一检查
电池
已没有电输出,将电池用手使劲捏一下,又有电了
,又照样能飞,将电池胶布打开查看线接头都很完好,
发现问题出现在电池内部,等飞机起飞后不久又没电了,估计是振动导致
怎么办?仍了很可惜.飞起来没有发现动力下降.
11.1V 2200mah 18C

网友A:
如果真要是电池内部出了问题目前应该还没有好的办法解决,建议找出那块不好的电池,把其余两片改成7.4V的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