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标准舵机如何改造可以增加其工作行程?

楼主(2007-02-26):
标准舵机如何改造可以增加其工作行程?
买个收索机又太不划算了。

网友:
换较长的摇臂,连杆插如最外层扣

网友:
看贴必回是一种美德..

网友:
2楼说的对,换个长点的摇臂不就得了,如果你想多转几圈还是买个电动机好了

网友A:
增加反馈电位器的 阻值 (串联个合适的电阻)

网友(2007-03-28):
继续谈论....关注.....

网友(2007-08-17):
想办法加大位置反馈电位器回转角度可增大舵机回转行程

网友:
把中间一个齿轮(360度的)换个合适的...或,,,使用次轮为输出轮...不过..电机要换大扭力电机了

网友(2007-10-08):
引用 网友A:
增加反馈电位器的 阻值 (串联个合适的电阻)

你别害人家,打齿你赔啊?

网友:
舵机改收索机首先选用大扭矩的舵机.加长摇臂虽可以实现绳索收放,但行程往往不够,最主要的是容易烧电机和扫齿.最好将摇臂换成小直径的收索盘,让舵机转轴多转几圈,方法是将电位器换成大阻值的,阻值越大,转轴可转动圈数越多.

如果舵机扭矩小,收索盘径要小些,电位器阻值大些,这样,在大风时才能顺利收放绳索调整帆角,同时舵机的电机不过载.

用舵机改收索机,应选用金属齿轮的舵机,否则不能在大风天使用,强行使用很容易扫齿损坏.

网友:
小聲問一句:索机也是比例控制的嗎?

网友:
回复 网友B:

是比例的,否则如何控制帆角大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