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标准舵机如何改造可以增加其工作行程?

楼主(2007-02-26):
买收索机的话又太不划算了,
求助!标准
舵机
如何改造可以增加其工作行程?

网友A:
舵角加大 最简单

网友B:
可以去掉电位器改成无限制转的,也可以把把行程加大一倍左右,但不能超过电位器的旋转角度.

网友C:
电位器换成线性旋转的,想要5圈的话,,就找旋转5圈线性电位器的阻值变化和原电位器相同就行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