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亚拓450SE飞行问题

楼主(2007-02-26):
我的亚拓450SE飞行时候尾巴有时会猛往右摆几下,请问是什么原因?高手知道吗?我老找不到原因!不是感度问题. 而且每次起飞的时候调好了,关机了下一次起飞尾巴又偏向一边了,又要重新调微调,以前是不会的调好后下次起飞就是一样稳,现在就是当时调好了可以飞了下次就又偏了,怎么回事?请问是陀螺仪有问题还是?

网友A:
你开了跟轴混控吧?不知道,你用的是什么陀螺?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开了跟轴混控吧?不知道,你用的是什么陀螺?

我用的是GY401

网友B:
尾轴太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尾轴太藏了

哪个尾轴?

网友:
首先不建议使用控上的RUDDER 做修正,就是说静止状态,401上的红灯要是常亮的
然后检查感度,皮带松紧,尾传动,油门/螺距曲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