拜托大家了,请教个问题

楼主(2007-02-27):
首先祝模友们新春快乐, 万事如意。刚装好了ELE模型的epp3D机,昨天试飞时飞机顽固右旋,用微调也无法修正,只能边飞行边左打副翼修正,检查各舵面未发现问题,请诸位模友帮助分析一下原因,再次感谢!

网友A:
是不是电机安装角的问题啊?但3D机好像不需要右拉。
另外,检查一下左右机翼对称和重量。
我也不懂,是瞎说的。

网友B:
左右机翼迎角对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