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JR9XII的请进,有事请教

楼主(2007-02-27):
改美国手的问题。
进入系统菜单却没有STICK MODE选项,有没有人知道怎么回事?

网友:
是不是按住功能键再开机的?

网友:
对,按住菜单键再开机就进去了

楼主:
感谢楼上两位。
确切地说,是按住“ENT”开机的,进去以后能看到系统菜单,但是没有STICK MODE选项。
有没有人遇到过这种情况?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楼上两位。
确切地说,是按住“ENT”开机的,进去以后能看到系统菜单,但是没有STICK MODE选项。
有没有人遇到过这种情况?

有呀 我的  倒数第2个就是 我也是美国手 你看看在直机的情况下看看 或者在别的模型方式下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