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p51电动像真机

楼主(2007-02-27):
发现电机p51野马在各网站都有销售,不知道这种机是否好看又好用?

网友A:
速度很快,可以飞特级动作,比较灵敏.
--------------------------------------------------------------------------------------------
发现电机p51野马在各网站都有销售,不知道这种机是否好看又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速度很快,可以飞特级动作,比较灵敏.

发现电机p51野马在各网站都有销售,不知道这种机是否好看又好用?

网友A:
补充一点,该飞机不耐摔呀!
一种可能动力搭配:2206 kv 2600+GWS 7X3+2S 1000mah 10C=9.1 A+14000转

楼主:
引用 网友A:
补充一点,该飞机不耐摔呀!
一种可能动力搭配:2206 kv 2600+GWS 7X3+2S 1000mah 10C=9.1 A+14000转

什么机型耐摔一点,指轻木的.

网友:
轻木都不耐摔。翼龙如果飞的很自由自在,G3也练的很熟练,上野马就没有问题啦。
----------------
什么机型耐摔一点,指轻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