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450SE不知道哪里有卖

楼主(2007-02-27):
http://www.5imx.com/info/info-g/info-g1060722a.htm
就是商城卖的这个,2580带个冰峰马达...不知道哪里有卖?觉得它的机架和舵机位置的设计挺不错的 就是头罩有点丑,不知道亚拓的头罩它能用不

网友:
看照片不错!金属件好多,不知道有没有飞过的模友,给点参考意见

网友:
这家的金属件用过,感觉不够好

网友A:
做工不错,但结构设计有点问题,一摔3个舵机必扫齿,还有他的那块铝合金底板摔多了就会变形,3D一开机身会狂震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工不错,但结构设计有点问题,一摔3个舵机必扫齿,还有他的那块铝合金底板摔多了就会变形,3D一开机身会狂震的

直推的结构不好吗?   开3D机身震动是底板变形后的事情吗?

网友:
2580元。。。。。。

还不带电调,寒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工不错,但结构设计有点问题,一摔3个舵机必扫齿,还有他的那块铝合金底板摔多了就会变形,3D一开机身会狂震的

兄弟能详细说说吗

网友A:
直推的理论上是很好的,但实际上他的摔机成本高,3个舵机换齿就要30元,底版只要摔变形,他在高转速下就震动很大,我就是在地下开3D模式后主轴就震歪了损失惨重,

网友:
这个价格比压托还贵

网友:
好象就是这台机啊
http://auction1.taobao.com/aucti ... 3ff6d8a2efa10.jhtml
大家比比看,牌子好象不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直推的理论上是很好的,但实际上他的摔机成本高,3个舵机换齿就要30元,底版只要摔变形,他在高转速下就震动很大,我就是在地下开3D模式后主轴就震歪了损失惨重,

这个结构和688的2号3号机是一样的,飞到现在我只换过一副9g齿轮.我用的辉盛舵机.

另外,什么飞机底板摔变形都是不能正常飞行的

楼主:
还是亚拓的450SE好点...